[信息]
单片机STM32有什么好的裸机程序架构思路推荐?

楼主:
本着授人以渔的原则,既提供我一直在用的程序架构,也讲程序架构的设计思路。

如果本文内容,你都能领悟并做到,不管项目多复杂,都将游刃有余。

我研发的那几年,接触大多数工程师,都没有程序架构的概念,基本一个while死循环干到底。

模块之间也没有封装好,导致代码写好以后,扩展性和维护性太差,类似的功能代码,也很难移植到新项目去复用。

早期我也是这样写的,反正实现功能就行了,代码好不好,功能上又看不出区别。

不过,等你接触到复杂的项目时,这招就行不通了,没设计好程序架构,根本做不稳定。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碰到两种需求的时候:

1.是做一个基于STM32的网关项目,项目做完以后,客户老是要改功能,客户不懂技术,在客户眼里,觉得改一个LED闪烁效果很简单,但对于程序架构没设计好的工程师来说,就是一个噩梦,比如每隔5秒快闪2次这种恶心的需求,搞不好很多代码都要重新组织。

我经常会被这种问题搞到头痛,特别是客户又催得急的时候,经常加班加到焦头烂耳,越急又越搞不出来。

2.我做过的很多项目,其实很多功能都有重复的,比如很多产品都有LED、都有按键、都有掉电参数存储、都有串口协议解析等等。

但是程序架构没写好,导致想移植代码,过来新项目复用时,不太好改,比如老项目才1个LED,新项目有6个LED,类似的还有按键等等。

后面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摸鱼,我开始思考,怎么把程序写得,改起功能来很方便,代码复用性又很强那种,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叫程序架构设计。

程序架构,我觉得是一个系统的学问,贯穿着整个项目,而不是具体某些细节。

就是各种功能模块,比如LED特效功能,按键检测功能,菜单功能,系统参数存储功能、语音功能、OTA升级功能等等。

这些功能模块的设计,我通常是采用硬件驱动代码和功能逻辑代码分离的方式,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一个功能模块,我可能会分2个.c文件来写,硬件驱动代码我以hal_xxx.c命名,功能逻辑代码我以mt_xxx.c命名。

硬件驱动代码主要是和单片机外设的配置代码,比如设置GPIO、Timer、串口、SPI这些,然后提供硬件接口给mt_xxx.c调用。

拿无际项目特训营的项目6来举例,这个项目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因为加了WiFi和4G模块。

楼主(2023-11-16):
如果你接触过类似项目,单片机和云平台之间,其实还有个串口通讯协议的,类似于下图这种。

按照我的思维,我会这样去设计程序:
单片机外设驱动的配置、串口发送数据、接收数据代码,我都放在hal_uart.c里。
串口协议数据发送和解析的代码,我会放在mt_protocol.c文件里。
这样就能实现硬件驱动代码和功能逻辑代码彻底分离。

楼主: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1.万一要换单片机了,如果通讯协议不变的情况下,mt_protocol.c文件代码可以不用改,只要改hal_uart.c硬件驱动程序,就能对接起来。

2.如果通讯协议格式变了,单片机不变,那只需要改mt_protocol.c文件代码就可以了。

3.调试方便,比如mt_protocol.c的功能,可以在PC上搭建一个开发环境先调试好,再对接硬件驱动接口,对于复杂的功能,这招还是很有用的,毕竟keil仿真调试没那么方便灵活。

这种设计,就是一种架构思维,解决了代码扩展性和移植性的问题。

如果每个功能模块都采用这种思维去设计,最终从整体看,你的程序架构就非常好了,就像组装汽车一样灵活了。

所以,要设计好程序架构,真的不是靠一个课程能搞定的,需要完整地做几个复杂的项目,并且有资深工程师的思路和代码,可以参考和借鉴,这样才能高效,系统地掌握。

每个功能模块都设计好以后,最后还需要有一个协调者。

类似于人的大脑,去协调手、脚、眼睛、耳朵、嘴巴。

这个大脑,一般就是程序的"地基",类似于RTOS,就是"协调者"身份,负责调度协调整个项目的各个功能模块。

RTOS本质也是一种程序架构,但是我很少用,因为它的处境,其实很尴尬。

没那么复杂的项目,上RTOS并没有优势,反而为后期调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对系统不熟悉,就像埋了一个定时炸*,可能会跑一段时间后死机的现象。

复杂的项目,有些直接上Linux了,现在很多国产芯片,成本也能做得很低。

所以,现在rtos的应用,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中等复杂的项目,要求实时性很高,同时工程师,又不具备设计程序架构的能力时。

不过,至今为止,我基本是用自己设计的架构去替代RTOS,目前大多数产品都够用。

这个架构,我也录了套系统的教程,粉丝可以找我拿去参考学习。

写了3个多小时,脑子和手都麻了(我的意思是,可以开始点赞了^ ^)

网友A(2024-08-01):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B: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D: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E: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G: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H: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I: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J: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