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的晶振电路

楼主(2023-11-16):
振荡器的类型

PIC16F84可以使用四种不同配置的振荡器。由于晶体振荡器和电阻电容 (RC) 的配置是最常用的配置,因此我们在这里仅会提到这些配置。带有晶体振荡器的微控制器类型的名称为 XT,带有电阻电容对的微控制器的名称为 RC。这很重要,因为在购买微控制器时需要提及振荡器的类型。

1. XT振荡器

晶体振荡器保存在带有两个引脚的金属外壳中,您可以在其中记下晶体振荡的频率。一个30pF的陶瓷电容器,其另一端接地,需要与每个引脚连接。
振荡器和电容器可以封装在三个引脚的接头外壳中。这种元素称为陶瓷谐振器,如下图所示。元件的中心引脚是接地,而末端引脚与微控制器上的 OSC1 和 OSC2 引脚连接。在设计器件时,规则是将振荡器放置在靠近控制器的位置,以避免对微控制器接收时钟的线路产生任何干扰。

2. RC振荡器

在不需要高时间精度的应用中,RC 振荡器可在购买过程中节省更多成本。RC振荡器的谐振频率取决于电源电压率、电阻R、容量C和工作温度。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谐振频率还受到工艺参数的正常变化、外部R和C元件的容差等的影响。

EEPROM存储器可以更轻松地将微控制器应用于需要永久存储各种参数(发射器代码、电机速度、接收器频率等)的设备。低成本、低功耗、易于操作和灵活性使PIC16F84适用于以前未考虑过微控制器的领域(例如:定时器功能、大型系统中的接口更换、协处理器应用等)。

上图显示了 RC 振荡器如何与 PIC16F84 连接。当电阻R的值低于2.2k时,振荡器可能会变得不稳定,甚至会停止振荡。当R值非常高(例如1M)时,振荡器对噪声和湿度非常敏感。建议电阻R的值应在3到100k之间。即使振荡器可以在没有外部电容器(C=0pF)的情况下工作,但仍应使用高于20pF的电容器,以确保噪声和稳定性。无论使用哪种振荡器,为了获得微控制器工作的时钟,振荡器的时钟必须除以 4。振荡器时钟除以 4 也可以在 OSC2/CLKOUT 引脚上获得,并可用于测试或同步其他逻辑电路。

复位用于将微控制器置于“已知”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微控制器在某些不良条件下的行为可能相当不准确。为了继续其正常运行,必须将其复位,这意味着所有寄存器都将置于起始位置。复位不仅在微控制器的行为方式不符合我们想要的方式时使用,而且在尝试将设备作为程序执行中的中断时,或者在加载程序时准备好微控制器时,也可以使用复位。
为了防止意外地将逻辑零点引入MCLR引脚(上面的线表示复位由逻辑零点激活),MCLR必须通过电阻器连接到正电源极。电阻应介于 5 和 10K 之间。这种电阻器的功能是将某条线路保持在逻辑线路上作为预防,称为上拉电阻器。

微控制器PIC16F84知道几种复位源:
a) 上电时复位,POR(上电复位)b)
在正常工作期间通过将逻辑归零引入 MCLR 微控制器的引脚进行复位。
c) 在 SLEEP 状态期间复位 d) 在看门狗定时器 (WDT) 溢出时复位 e) 在 SLEEP 工作状态
期间 WDT 溢出
时复位。

最重要的复位源是 a) 和 b)。每次将电源引入微控制器时,都会发生第一个,用于将所有寄存器置于起始位置初始状态。第二种是在微控制器正常工作期间有目的地将逻辑零引入 MCLR 引脚的产物。第二个通常用于程序开发。

在重置期间,RAM内存位置不会被重置。它们在通电期间是未知的,并且在任何重置时都不会更改。与此不同的是,SFR 寄存器被重置为起始位置初始状态。复位最重要的效果之一是将程序计数器(PC)设置为零(0000h),这使程序能够从第一个书面指令开始执行。

网友A: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什么啊

网友B:
深感PIC简单的地方做得很复杂,而这些貌似又很高级,颇能唬住小白,取得商业上的不俗效果!
可惜复杂的地方痛点解决不了,深层次的核心关切,核心问题点问题依旧多多!

网友C:
不起振?按照官方给的参数设计的吗

网友D:
是按照官方给的参数配置的吗

网友E:
无缘晶振要注意匹配电容的选择。

网友F:
晶振的数值是不选的不对

网友G:
俺参数配置一般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