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C语言执行效率高、运行快?

楼主:
目录:

简述
C语言由来
BCPL语言及代码
B语言以及代码
C语言
编程语言
机器语言
汇编语言
高级语言
C为何快速
1. 简述
都说C语言编写的程序执行效率比较高,那么到底高在哪里,我们一块来学习学习。

2. C语言由来
C语言源自于BCPL、B两种语言。

BCPL语言以及代码
1967年,剑桥大学的马丁·理察德(Martin Richards)以CPL编程语言为基础,发明了BCPL(Basic Combined Pogramming Language)编程语言。

我们在看一个用BCPL语言编写的计算阶乘的功能,代码如下:

GET "libhdr"
LET start() = VALOF
{ FOR i = 1 TO 5 DO writef("fact(%n) = %i4*n", i, fact(i))
  RESULTIS 0
}
AND fact(n) = n=0 -> 1, n*fact(n-1)
GET "libhdr"是包含标准库,LET start() = VALOF是程序运行时要调用的第一个函数。空括号()表示函数不需要任何参数,VALOF表示函数有返回值。

FOR i = 1 TO 5 DO是一个从1到5的循环。writef是字符格式化字符串函数,用来输出将i替换%n、fact(i)替换%i4格式化之后的字符串。*n表示换行,RESULTIS 0是返回值,用来告诉系统函数执行成功。

AND fact(n) =介绍了函数fact的定义,通过接受一个参数来实现n的阶乘。

n=0 -> 1, n*fact(n-1)则是阶乘的实现,当n等于0时候,返回1(0的阶乘是1),当n不等于0的时候则返回n*fact(n-1),

AND原文是下面这样说的,如下:

The word AND causes fact to available to the previously defined function
我的个人理解是支持嵌套,那么你认为呢?

当上述功能执行后将会在终端有如下输出:

fact(1) =   1
fact(2) =   2
fact(3) =   6
fact(4) =  24
fact(5) = 120
BCPL用户指南:https://www.cl.cam.ac.uk/~mr10/bcplman.pdf

B语言以及代码
肯·汤普逊(Ken Thompson)简称“ken”,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设计和实现了Unix操作系统。他基于BCPL创造了B语言。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个用B语言实现进制转换功能。输入一个n转换为b进制,其中b在2和10之间。

/* The following function will print a non-negative number, n, to
  the base b, where 2<=b<=10,  This routine uses the fact that
  in the ANSCII character set, the digits O to 9 have sequential
  code values.  */

printn(n,b) {
extrn putchar;
auto a;

if(a=n/b) /* assignment, not test for equality */
  printn(a, b); /* recursive */
putchar(n%b + '0');
}
代码出处:https://www.bell-labs.com/usr/dmr/www/kbman.html

C语言
在1972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丹尼斯·里奇(D.M.Ritchie)在B语言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新的言,他取BCPL的第二个字母作为这种语言的名字,这就是C语言的由来。

以下是用C语言实现的进制转换功能。

#include<stdio.h>

void printn(int n, char b) {
  char a;
  if(a=n/b) {
    printn(a, b);
  }
  putchar(n%b +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n(8, 2);
  return 0;
}

Terminal: 1000
跟B语言非常接近了吧。

楼主(2023-11-16):
3. 编程语言

机器语言是二进制文件,汇编语言是符号语言,再往汇编之上是高级语言。下图是C编写的源文件,经过汇编和链接生成的汇编文件以及二进制文件。

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是一种指令集的体系,它是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语言,是计算机唯一可以直接识别和执行的语言,它具有计算机可以直接执行、简洁、运算速度快等优点,这是一件十分繁琐的工作。编写程序花费的时间往往是实际运行时间的几十倍或几百倍,而且直观性比较差,容易出错,程序的检查和调试都比较困难。

汇编语言

为了解决机器语言难以理解和**的缺点,于是就出现了汇编语言。用易于理解和**的名称和符号表示机器指令中的操作码。这样用符号代替机器语言的二进制码,就把机器语言变成了汇编语言;于是汇编语言亦称为符号语言。

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又主要是相对于汇编语言(机器语言)而言的,它是高度封装了的编程语言;是较接近自然语言和数学公式的编程,基本脱离了机器的硬件系统,用人们更易理解的方式编写程序。

例如java,c,c++,C#,python都是高级语言。

4. C为何快速

越高级的语言,越人性化,机器负担就重。因为机器帮你处理了常见的问题,需要一些额外开销。而C语言是一门非常干净的语言,相当于裸奔,被设计之初就将速度大于安全之上,它不会检查数组索引是否会越界,不会检查内存是否泄漏,也不会检查指针是否是野指针。

在制定C标准时指出C代码是能够可移植的,但是如果要为了更快的执行效率,可以牺牲可移植性。C完全相信程序员,不会阻止程序员要做的事情。

C语言经过编译优化生成的机器码和和直接写汇编生成的机器码是相当的,所以C非常高效。

楼主:
本文章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
C语言是一种非常简洁的语言,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将速度放在安全性之上。

网友A:
用好C语言的前提是需要程序员具备一定的技能和经验

网友B:
C语言编写的程序运行速度快也与其简单、紧凑的特性有关。

网友C:
这主要得益于它与底层机器的紧密结合。

网友D:
编译优化、直接操作硬件、内存占用少、代码简洁

网友E:
C语言程序的编译和解释过程更加高效

网友F:
C语言是一种低级语言,允许程序员直接访问内存,精确控制程序的操作,并优化性能。

网友G:
由于C语言是静态类型的,编译器可以优化程序的性能,因为编译器知道变量的数据类型,并且可以优化代码以更有效地处理数据。

网友:
C语言执行效率高、运行快的原因主要包括语法简洁、底层访问、静态类型检查、编译器优化和内存管理等

网友H:
可以利用多核处理器的优势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
C语言程序通常具有良好的缓存局部性

网友I:
C语言是一种低级别的编程语言,它允许程序员直接操作内存和硬件资源

网友J:
C语言经过编译优化生成的机器码和和直接写汇编生成的机器码是相当的,所以C非常高效。

网友K:
C语言的语法简洁,没有多余的语法糖和复杂的运行时系统,使得编译器可以更直接地将C语言代码编译成机器代码,从而提高了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L:
C语言的代码可以直接翻译成机器码,减少了中间代码的开销。

网友M:
C语言编写的程序通常占用的内存和处理器资源较少,因为C语言编写的程序更加紧凑

网友N:
可以手动进行内存分配和释放,从而避免了内存分配和释放的开销,提高了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O:
使得C语言程序更加适合于缓存架构,从而提高了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I:
C语言的代码比较简洁,因为它不需要像其他语言那样使用大量的模板和库函数。

网友P:
C高度封装了的编程语言

网友Q:
C语言没有像其他高级语言那样提供诸如垃圾回收或自动内存管理等内置功能,这意味着编译器可以在生成机器代码时进行更多的优化。

网友R:
机器语言是一种指令集的体系,它是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语言,是计算机唯一可以直接识别和执行的语言,它具有计算机可以直接执行、简洁、运算速度快等优点

网友I:
可以对代码进行各种优化,例如循环优化、常量折叠、指令重排序等

网友S:
编译器可以对代码进行类型检查和优化,从而减少了程序运行时的开销和内存使用。

网友T:
提供了对硬件操作的直接支持,例如可以使用各种数据类型(如字节、字、双字等)来操作内存地址。

网友L:
可以直接操作计算机硬件

网友U:
C语言不会检查数组索引是否会越界,不会检查内存是否泄漏,也不会检查指针是否是野指针。这种简洁性使得C语言程序在执行时不需要进行大量的安全检查,从而提高了执行效率。

网友V:
C语言编译器通常具有很强的优化功能,可以对代码进行各种优化

网友W:
C语言可以直接访问计算机的底层硬件,包括内存和寄存器等

网友X:
c说话步伐的编译以及表明进程加倍高效

网友Y:
C语言是静态类型的,编译器可以进行优化,从而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Z:
C语言执行效率高、运行快的原因是它的简洁性、低级性、静态类型和没有额外的机制。

网友AA:
语言还提供了指针,这使得程序员能够直接操作内存地址,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程序的性能。

网友AB:
c说话是一种初级此外编程语言,它容许程序员直接操纵内存以及硬件资源

网友AC:
C语言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

网友AD:
C语言的语法简单明了,易于理解和编写。这使得程序员可以更快速地编写出高效、可靠的代码。

网友AE:
C语言的编译器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例如消除无用的代码、减少内存访问等,从而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O:
C语言编译器通常会对程序进行优化,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AF:
用好c说话的条件是必要程序员具有必定的技术以及履历

网友AG:
使得c说话步伐加倍合适于缓存架构,从而进步了步伐的实行服从。

网友AH:
c说话的代码可以直接翻译成机器码,削减了中间代码的开消。

网友AI:
可以操纵多核处理器的上风来进步步伐的实行服从。

网友AJ:
C是一种高度封装的编程语言

网友AK:
c说话编写的步伐凡是占用的内存以及处理器资本较少,由于c说话编写的步伐加倍紧凑

网友AL:
可以对于代码举行各类优化,比方轮回优化、常量折叠、指令重排序等

网友AM(2024-01-02):
c说话的代码比力简便,由于它不必要像其他说话那样利用大量的模板以及库函数。

网友AN:
这主要是由于它与底层机器的紧密集成。

网友AO:
直接操作硬件、内存占用少、代码简洁

网友AP:
越高级的语言,越人性化,机器负担就重。

网友AQ:
C非常高效

网友AR(2024-02-18):
编译器可以对于代码举行范例检查和优化,从而削减了程序运行时的开消以及内存利用。

网友AS(2025-08-30):
C 语言执行效率高、运行快,核心因它接近硬件且抽象层次低:编译后生成的机器码精简,无虚拟机等中间层损耗;支持直接操作内存(如指针),减少数据搬运开销;语言特性简洁(无复杂运行时环境),编译优化(如代码精简、循环优化)效果好,能高效利用硬件资源,故在对速度敏感场景(如嵌入式、系统开发)广泛应用。

网友AT:
C语言编写程序接近机器指令,执行时能直接映射到硬件层面,无需多层级转换,故速度更快。

网友X:
C语言接近硬件,直接控制底层资源,指令简洁,优化空间大,故执行效率高、运行快。

网友AU:
这产品性能优越,因与底层硬件深度对接。

网友AV:
C语言的编译器通常会生成优化的机器代码,这意味着程序在执行时能够更快地运行。此外,C语言的简洁性也有助于减少程序的复杂度,从而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AL:
C语言能让你像操控玩具一样直接和电脑内部硬件互动。

网友AW:
C语言的快速执行还与其直接操作硬件的能力有关

网友AX:
C语言编译效率高,因为它先将源代码转换为机器码,执行时直接运行,无需解释。

网友AB:
C编译器能通过消除冗余和优化内存使用提升代码执行速度。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本文章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起码标明原文链接吧,最起码的尊重

网友AN:
使用指针直接访问内存地址能提高效率,但也要注意安全。

网友AZ:
C语言编写程序节省内存和资源,因代码更精简。

网友AY:
C语言的高效性还体现在它的编译器优化上。现代C编译器能够进行多种优化,比如循环展开、常量传播等,这些优化能够减少程序的运行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AM:
C语言设计简洁直接,与硬件底层接触密切,因此执行效率高,运行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