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STM32H743 USB HOST无法连接键盘鼠标等从设备

楼主(2023-11-16):
工程使用STM32CUBEMX生成,时钟400MHz,具体配置如下:

生成keil工程后,连接鼠标和键盘均无法成功连接,USB供电为5V。
有没有专业的大佬帮个忙。@香水城

网友A:
是否已经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

网友B:
你看看你的设备到底供电没有,设备是自供电还是总线供电。这点要跟你的描述符匹配。如果总线供电的话,VBUS电路要设计好。
再就是描述方面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设备到底供电没有,设备是自供电还是总线供电。这点要跟你的描述符匹配。如果总线供电的话,VBUS ...

供电没问题,我后面做了其他测试,老款的鼠标可以连接上,好点的鼠标就不行,还有一个USB HOST接口的扫描枪也无法完成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