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教你一种修改配置文件的方法

楼主:
今天分享一种修改配置文件的方法,文章很短,但挺实用的~

平时,我们使用的配置文件可以是json、ini等这些标准格式,也可以是一些非标准格式。这些标准格式都有一些对应的库进行解析修改,比较方便。但有时候,我们需要修改一些非标准格式的一些文件里的一些内容,可能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这里提供一种方法:使用sed工具进行修改。

注:sed 工具是一个强大而简单的文本解析转换工具,可以读取文本,并根据指定的条件对文本内容进行编辑(删除、替换、添加、移动等),最后输出所有行或者仅输出处理的某些行。

例如,之前我们分享的文章:远程登陆开发板:RTL8723驱动移植+wpa_supplicant移植+SSH移植中有用到如下用于配置板子所连接WiFi的配置文件wpa_supplicant.conf:

r/run/wpa_supplicant
update_config=1
ap_scan=1

network={
        ssid="test"
        psk="12345678"
        scan_ssid=1
        key_mgmt=WPA-PSK
        priority=1
}
假如我们想要修改ssid的值为 LinuxZn 及psk的值为 88888888 ,可以怎么修改?

命令行操作:

左右滑动查看全部代码>>>

sed -i 's/ssid="[^"]*"/ssid="LinuxZn"/g' ./wpa_supplicant.conf
sed -i 's/psk="[^"]*"/ssid="88888888"/g' ./wpa_supplicant.conf
图片
也可以在C代码中调用以上命令,比如:

代码:

左右滑动查看全部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HELL_CMD_MODIFY_WIFI_SSID        "sed -i \'s/ssid=\"[^\"]*\"/ssid=\"%s\"/g\' ./wpa_supplicant.conf"
#define SHELL_CMD_MODIFY_WIFI_PSW         "sed -i \'s/psk=\"[^\"]*\"/psk=\"%s\"/g\' ./wpa_supplicant.conf"
#define SHELL_CMD_RESET_WIFI_CONF_FILE    "cp default_wpa_supplicant.conf wpa_supplicant.conf"

int main(int arc, char *argv[])
{
    char shell_cmd[256] = {0};

    // 重置WiFi配置文件
    system(SHELL_CMD_RESET_WIFI_CONF_FILE);

    // 修改WiFi名称
    snprintf(shell_cmd, sizeof(shell_cmd), SHELL_CMD_MODIFY_WIFI_SSID, "LinuxZn");
    system(shell_cmd);

    // 清除shell_cmd
    bzero(shell_cmd, sizeof(shell_cmd));

    // 修改WiFi密码
    snprintf(shell_cmd, sizeof(shell_cmd), SHELL_CMD_MODIFY_WIFI_PSW, "88888888");
    system(shell_cmd);

return 0;
}
运行结果:

在修改配置文件之前,需要重置一下,保证配置文件的格式正确。

网友A(2023-11-16):
不错,get一个新方法。

网友B:
在Linux 系统中,常用的修改配置文件命令有 vi, nano, gedit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