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对于驱动问题,如何确保已经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

楼主(2023-11-16):
对于驱动问题,如何确保已经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

网友A:
从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B: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C:
确认硬件型号

网友D(2024-08-01):
一般PCB是V-CUT,

网友E: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F: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G: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H: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I: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J: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K: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L: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M: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N(2024-08-31):
在Windows中,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目标设备,查看是否有黄色的感叹号或红色的叉号。如果有,说明该设备的驱动程序可能未正确安装或存在问题。

网友O:
可以选择自动更新驱动程序或手动从设备制造商网站下载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