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T-START-F423测评】PWM驱动无源蜂鸣器

楼主(2023-11-16):
本次主要使用通用定时器TMR2产生PWM输出,驱动无源蜂鸣器。无源蜂鸣器模块正常供电后在IO引脚输入2~5K频率的方波蜂鸣器响,否则不响。

首先是初始化系统时钟和GPIO,对照开发板上的丝印,实际上GPIO_PINS_6GPIO_PINS_9才对应PWM功能。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6 | GPIO_PINS_7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

分频系数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crm_clocks_freq_struct.apb1_freq * 2) / 12000000) - 1;

默认分频系数计算出的PWM方波频率为220HZ

连接无源器件如图所示

此时PWM方波频率较低,蜂鸣器响度一般,可以修改分频系数,增大方波频率。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crm_clocks_freq_struct.apb1_freq * 2) / 12000000) - 1;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crm_clocks_freq_struct.apb1_freq * 2) / 120000000) - 1;

此时方波频率差不多为2.6KHZ,蜂鸣器响度明显增大。

连接图

连接图

网友A:
记得很多驱动无源蜂鸣器播放音乐就是这种方式搞的,可以放乐谱的

就是无源的,使用PWM驱动也只能发出单一的声音
@chaohang021 :单一响的那个是有源的啊,无源的是通过PWM来调节音调的
我手上的这个蜂鸣器功能比较单一,要么响,要么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