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9如何用ADS编译调试

楼主(2023-11-16):
出于一些原因,需要用ADS编译调试GD32H7程序,但现在还没到调试就卡主了
ADS中已安装GigaDevice.GD32H7xx_DFP.1.0.0.pack
创建工程后rteconfig勾选CMSIS->CORE 和Device->Startup并保存,编译报错
armclang: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D32H7XX'
armclang: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D32H7XXI'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

楼主(点评):
C/C++ Build->Settings->Arm C Compiler 6 All options: --target=arm-arm-none-eabi -mcpu=cortex-m7 -mfpu=fpv5-sp-d16 -mfloat-abi=hard -mthumb -D_RTE_ -DUSE_STDPERIPH_DRIVER GD32H7XX GD32H7XXI

网友A(2024-02-02):
如果无法设置断点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使用这种调试方式的话,如何保存当前的调试现场呢

网友C:
ADS集成开发环境,主要由编辑、编译器Code Warrior和调试器AXD组成。

网友D:
目前比较流行的IDE有2套:运行于windows平台的ADS和运行于Linux平台的gcc等交叉编译工具链

网友E:
启动AXD的时候使用—debug这个参数,这样就可以添加一个自动断点在Main()上

网友F:
IDA pro ,非常好的axf解析工具。可以统计axf文件中的函数、全局变量、调用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