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程序崩溃时,有没有办法可以恢复或重新运行?

楼主(2023-11-16):
程序崩溃时,有没有办法可以恢复或重新运行?

网友A(2024-04-10):
加看门狗啊,就是干这个事的

网友B(2024-08-01):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C: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D: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E: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F: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G: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H: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I: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J: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K(2024-08-31):
在调试阶段,如果程序崩溃,手动按下复位按钮可以重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