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复位源的类型吗?

楼主(2023-11-16):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复位源的类型吗?

网友A:
MCU复位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 POR):当MCU的电源接通或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发生POR复位。
手动复位(Manual Reset):按下复位按键或其他外部设备触发复位。
内部看门狗定时器复位(Watchdog Timer Reset, WDT):当看门狗定时器超时时,MCU会发生复位。
软件复位(Software Reset):由软件指令引发的复位,通常使用特殊寄存器或引脚来实现。
错误复位(Error Reset):当检测到错误条件时,如硬件故障、地址线故障或数据线故障等,MCU将发生错误复位。
中断复位(Interrupt Reset):当某些中断请求超过阈值时,会发生中断复位。
低电压复位(Low Voltage Reset, LVR):当电源电压降至某个阈值以下时,会发生LVR复位。
此外,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复位源,如自举程序复位(Bootloader Reset)、实时时钟复位(RTC Reset)和安全复位(Security Reset)等。不同的MCU支持的复位源可能不同,具体要看相关芯片的规格书。

网友B:
要想了解透彻,建议看一下芯片的参考手册。

网友C(2023-12-29):
复位源的类型主要包括上电复位、外部硬件复位、内部硬复位(包括锁相环失锁复位、软件看门狗复位、检错停机复位和调试端口硬复位)、JTAG复位、外部软件复位和内部软件复位(包括调试端口软复位和JTAG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