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FlexCAN FD位时间采样点如何确定?

楼主(2023-11-16):
FlexCAN FD位时间采样点如何确定?

网友A:
FlexCAN协议里将一个位时间分为同步段SS、传播段PTS、相位缓冲段1 PBS1和相位缓冲段2 PBS2。这些段又由称之为Time Quantum(以下称为Tq)的最小时间单位构成。1位由多少个Tq构成、每个段由多少个Tq构成等是可以设定的。通过设置bit时序,使得可以设定一个采样点以使总线上多个单元可同时采样,采样点的位置在相位缓冲段1的结束处。

网友B:
FLEX CANFD和CANFD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C:
CAN的协议有多少种呢?

网友D:
这个跟can相比有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