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lexCAN FD模式下,采样点位置如何控制?

楼主(2023-11-16):
FlexCAN FD模式下,采样点位置如何控制?

网友A:
无论是 CAN 还是 CAN FD,采样点的位置都是通过设置位时间参数来确定的,也就是通过改变传播段、相位缓冲段1和相位缓冲段2的Tq值确定的。需要注意的是在 CAN FD 模式下,需要设置仲裁段位时间参数和数据段位时间参数。

网友B(2023-12-29):
在FlexCAN的FD模式下,采样点位置可以通过配置位时间参数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