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微电子MCU高性能系列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3-11-16):
灵动微电子MCU高性能系列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A:
以MM32F5330为例,其搭载了由安谋科技授权的Armv8-M架构“星辰”STAR-MC1处理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80MHz。内置了128KB Flash,32KB SRAM,并集成了丰富的I/O端口和外设模块,包括ADC,DAC,模拟比较器,高级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基础定时器和低功耗定时器,还包含通信接口如I2C,I3C从机,SPI或I2S,UART,USART,低功耗UART,集成了内部PHY的USB 2.0全速Device/Host控制器,以及FlexCAN-FD接口。
- 180MHz“星辰” STAR-MC1 处理器,内置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 FPU,支持DSP 扩展
- 128KB Flash,32KB SRAM,集成丰富的 I/O 端口和外设模块
- 4 个UART,1 个 USART,1 个 LPUART
- 1 个集成内部 PHY 的 USB 2.0
- 1 个 FlexCAN-FD 接口
- 2 个 I2C,1 个 I3C 从机,3 个 SPI 或 I2S
- 2 个 3MSPS 12 位的 ADC, 1 个 12 位的 DAC
- 2 个 16 位 Adv. Timer, 6 个 GP Timer,1 个 LP Timer
- 工作电压:1.8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40℃ ∼ +105℃
- 封装形式:LQFP64/48,QFN32

网友B:
这个是否支持圆形屏幕?40根线的

网友C(2023-12-26):
大容量存储
丰富的外设接口

网友D:
低功耗设计
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E: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80MHz,内置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 FPU

网友F:
主频蛮高的

网友G(2024-01-29):
特点就是高性能

网友H:
性能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