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的GPIO在使用时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3-11-18):
GPIO, IO, gp, pi
MM32的GPIO在使用时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网友A:
以MM32F5270为例,每个 GPIO 引脚都可以由软件配置成输出(推挽或开漏)、输入(带或不带上拉或下拉)或复用的外设功能端口。
多数 GPIO 引脚都与数字或模拟的复用外设共用。
在需要的情况下,I/O 引脚的外设功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操作锁定,以避免意外的写入I/O 寄存器。
在配置GPIO复用功能时需要注意芯片默认的复用功能是什么,且在使用复用功能时一定记得开对应的时钟。

网友B:
有些GPIO为特殊的GPIO,例如jtag的引脚,是不是就需要进行规避了?

网友C:
下载引脚尽量不要复用吧

网友D(2023-12-26):
在配置和使用GPIO之前,必须先进行正确的初始化。

网友E:
避免硬件冲突

网友F:
对于输入模式下的GPIO,如果需要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请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合理配置。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或超出范围。

网友G:
避免过度使用GPIO

网友H:
下载引脚尽量避开

网友I(2024-01-29):
要具体IO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