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教一下,MCU使用虚拟USB的HOST模式可以连接从设备吗

楼主(2023-11-16):
MCU使用虚拟USB的HOST模式可以连接从设备吗,一般网上都是单片机当从设备与PC通信,那么单片机当主设备与从设备可以这么搞吗

网友A:
您好,若你是想问使用USB做主机操作设备是否可行,这个是没问题的。我司MCU对应EVT就有相关的例程,可直接在沁恒官网搜索MCU型号下载对应的E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