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VREFINT居然每次复位都会变?

楼主(2023-11-16):
以前用ADC很少用内部基准, 都是尽量加一个431什么的, 多用一个ADC通道读431再换算

这次偷懒用了VREFINT, 结果发现每次复位之后ADC采样结果相差挺大, 于是单独把VREFINT的值输出到串口再换算成电压试试.
一看吓一跳, 标称1.2V, 最低只有1.138V左右, 最高1.207V左右, 每次复位都不一样, 复位之后倒是挺稳定的.

是我哪里设置得不对吗? 还是这东西就这样...

网友A:
Temperature_Vref  参考这个例程试试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基准校验一下

网友C(2024-01-31):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与VREFINT的初始化和配置有关。

网友D:
如果你希望提高VREFINT的准确性,可以尝试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E(2024-03-29):
那你就换成431这种校准芯片呗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你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G:
外部供电不准吧,导致的基准电源不准

网友H:
VREFINT是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源,通常用于ADC的参考电压。在一些微控制器中,VREFINT的值可能会在每次复位后发生变化,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I:
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芯片内部的温度、电压等环境因素引起的

网友J:
为了稳定VREFINT的值,你可以在程序中在每次复位后重新校准VREFINT

网友K:
其实可以校准的,校准方法可以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手册。通常,校准VREFINT需要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或者通过测量已知电压值的方式来进行

网友L:
我的理解是每次启动不一样是正常的,你校准一下呗

网友M:
还是使用外部的基准电源吧,稳定有可靠

网友N:
你这是不是用电量很大的啊,而且纹波好像也很大吧

网友O(2024-07-31):
内部参考电压通常在芯片内部生成,标称值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它的精度和稳定性可能不如外部精密参考源,比如带有调整的外部基准电压如LM431。

网友O:
内部参考电压的实际值可能会受到温度、芯片老化、供电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P(2024-08-31):
在复位或初始化后,VREFINT和ADC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稳定。

网友Q(2024-09-30):
这次偷懒用了VREFINT, 结果发现每次复位之后ADC采样结果相差挺大

网友R:
某些单片机提供了内部基准电压的校准功能。检查您的单片机是否支持此功能,并按照数据手册中的指导进行校准。

网友S:
内部参考电压可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如果系统温度变化较大,可能会导致参考电压的微小变化,从而影响ADC采样结果。

网友T:
每次复位后ADC采样结果出现较大差异,以及VREFINT的电压值在1.138V到1.207V之间波动

网友U:
仔细检查ADC和VREFINT的配置代码,确保所有寄存器设置正确。

网友V:
在复位后,确保正确地初始化 ADC 和内部基准源。按照数据手册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初始化操作,包括设置 ADC 的工作模式、采样时间、通道选择等。

网友W:
如果工作环境温度变化较大,考虑进行温度补偿操作。

网友X:
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专门用于读取并输出VREFINT的值。

网友Y:
ADC的参考电压(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需要非常稳定。任何电源噪声或波动都可能导致采样结果的不一致。检查VDDA(模拟电源)和VSSA(模拟地)是否正确连接,并且是否有足够的去耦电容。

网友Z:
检查PCB布局,确保没有走线过长或过近,避免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AA:
内部基准源的稳定性可能受到电源波动的影响。确保单片机的电源供应稳定,没有较大的纹波和噪声。
可以使用示波器检查电源电压的稳定性,查看是否存在电压波动较大的情况。如果电源质量不佳,可以考虑使用稳压电源或添加滤波电容来改善电源质量。

网友AB:
当单片机复位时,其内部电路会重新初始化,包括VREFINT的生成电路。由于复位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VREFINT在复位后的初始值有所不同。然而,一旦系统稳定下来,VREFINT的值应该会趋于稳定。

网友S:
在复位后和开始ADC采样之前,增加一段稳定时间,让电源和内部基准电压稳定下来。

网友AC:
在使用ADC的内部基准电压VREFINT时,发现每次复位后ADC采样结果相差较大,且VREFINT的实际值在1.138V到1.207V之间波动,这确实可能意味着某些设置或配置存在问题。

网友AD:
在软件中实现滤波算法,如算术平均滤波或递推平均滤波,以平滑ADC采样结果。

网友AE:
ADC的配置参数(如采样时间、分辨率等)可能影响采样结果的准确性。
如果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采样结果的偏差。

网友AF:
VREFINT的值在复位后相差较大,并且对ADC采样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那么可能需要检查您的系统设置和配置。

网友AG:
大多数微控制器(如STM32系列)的ADC模块在启动前需要进行校准,以确保最佳性能。

网友AH:
如果复位后没有重新进行ADC校准,可能会导致采样结果的不准确。

网友AI:
仔细阅读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VREFINT的使用条件和推荐电路设计。

网友AJ:
硬件设计(如PCB布局、元件选择等)可能影响VREFINT的稳定性。
如果硬件设计存在问题,如元件老化、接触不良等,都可能导致VREFINT的波动。

网友AK:
如果单片机的工作环境温度变化较大,且没有进行适当的温度补偿,可能会导致VREFINT的波动。

网友AL:
我的理解是每次启动不一样很正常。请校准它

网友AM:
如果想提高vrefint的精度,可以尝试使用外部基准电压源

网友AN:
ADC的配置参数与实际需求相匹配,以获得最佳的采样结果。

网友:
重新考虑使用外部基准源(如LM431),因为它们通常更稳定且受环境影响较小。

网友AO:
某些单片机在电源上电顺序不正确时可能会导致内部基准源不稳定。确保电源按照正确的顺序上电,并且在电源稳定后再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AP:
在使用ADC(模数转换器)时,内部基准电压(如VREFINT)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对于采样结果至关重要。

网友AN:
单片机中与内部基准源相关的配置寄存器设置正确。不同的单片机可能有不同的配置方式,需要仔细阅读数据手册,确保正确配置了内部基准源的使能、精度等参数。

网友AQ:
使用高质量的稳压电源,并考虑添加滤波电容以提高电源稳定性。

网友AR:
检查ADC的软件配置是否正确,包括采样时间、分辨率、转换模式等。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AS:
如果电源质量不稳定,或者电源电路的设计存在问题,都可能导致VREFINT的波动。

网友AT:
一些单片机提供了内部基准源的校准功能。如果可能,可以尝试对内部基准源进行校准,以提高其精度和稳定性。
参考数据手册,了解如何进行内部基准源的校准操作,并按照说明进行校准。

网友AU:
如果内部基准电压的稳定性不符合要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精密基准电压源,以获得更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AV:
查阅芯片手册,了解是否有推荐的ADC校准程序,并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网友R:
再次检查ADC的相关配置,确保没有错误的设置影响了内部基准电压的使用。

网友AG:
内部基准电压(如VREFINT)通常由单片机内部的电路产生,其精度和稳定性可能会受到温度、电源电压、制造工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VREFINT的值可能会有所波动。

网友Z:
可能是硬件设计或制造缺陷导致的问题。例如,如果VREFINT的引脚接触不良或受到干扰,也可能导致采样结果不稳定。

网友X:
如果对精度和稳定性要求较高,可以考虑使用外部高精度基准源,如 TL431 等。外部基准源通常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精度,可以提供更可靠的参考电压。

网友AW: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外部基准电压源来替代内部基准电压。这样可以提供更稳定和精确的基准电压,从而减少ADC采样结果的波动。当然,这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另一种方法是尝试调整系统的工作条件,以减小VREFINT的波动范围。例如,优化电源管理、降低功耗、提高系统稳定性等。

网友AX:
在单片机的电源和地之间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对内部基准电压的影响。

网友AY:
在VDD和VREF引脚附近增加更多的去耦电容,特别是高质量的多层陶瓷电容(MLCC)。

网友AO:
内部基准源的输出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如果环境温度变化较大,可能会导致内部基准源的输出不稳定。
考虑在设计中添加温度补偿电路或使用温度稳定的环境来进行测试。

网友AZ:
单片机的电源稳定,避免电源波动影响内部基准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BA:
如果微控制器的工作环境温度变化很大,并且没有进行适当的温度补偿,vrefint可能会发生波动。

网友BB:
然后切换到像431这样的校准芯片

网友BC:
外部电源不准确,导致参考电源不准确

网友BD:
最好使用稳定可靠的外部基准电源

网友BE:
这一次我使用vrefint,发现每次复位后ADC采样结果差别很大

网友BF:
上电时校准一下参考电压值

网友BG:
我的理解是,每个创业公司都不一样,这很正常。请校准它,

网友BH:
如果想提高int的精度,可以尝试使用外部参考,

网友BI:
内部基准我觉得并不是很准,其实可以考虑用外部的基准电源就好了

网友BJ:
是不是用电量很大,纹波好像很大?

网友BK(2024-10-30):
所以每次做ADC的采集的时候都会采集一下基准电压

网友BL:
ADC配置参数与实际要求相匹配,以获得最佳采样结果。

网友BM:
在微控制器的电源和地之间添加去耦电容,以降低电源噪声对内部基准电压的影响。

网友BN:
MCU的电源是稳定的,以避免电源波动影响内部基准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BO:
然后切换到类似1的校准芯片,

网友BP:
我认为内部基准不是很准确。事实上,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基准电源。

网友BQ:
是不是很耗电,好像有很多波纹?

网友BR:
每次我们进行adc采集时,都会采集基准电压

网友BS:
GD32E230芯片中的VREFINT值每次复位变化可能是由于内部参考电压源的稳定性问题或寄存器配置不当所致。建议检查相关配置,或考虑使用外部稳定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BT(2025-05-25):
ADC采样通道、时钟或者采样时间设置不合理,导致测量结果波动较大。

网友BC:
可能是复位时ADC参考电压不稳定或复位导致ADC校准丢失,检查VrefInt稳定性,重置ADC校准。

网友BQ:
核对ADC与VREFINT寄存器设置,确保位设置无错。

网友BN:
检查PCB布局时,注意走线长度和间距,以防电磁干扰。

网友BA:
温度变化影响vrefint稳定性,须加温补措施。

网友BU:
仔细复核ADC配置,避免误设干扰基准电压。

网友BV:
温度波动大时,做温度补偿很有必要。

网友BB:
加去耦电容能降低电源干扰,保护单片机电压稳定。

网友BJ:
启动STM32 ADC前要校准,保最佳性能。

网友BW:
复位后不重新校准ADC,会导致测量误差增大。

网友BX(2025-07-09):
首先,确定使用的单片机型号,然后查找该型号的数据手册,了解vrefint引脚的对应寄存器。编写代码读取该寄存器的值,通过串口或其他输出接口显示出来。

网友BR:
确保ADC设置对,比如时间要够长,分辨要足够高,模式要合适,错配会影响数据准。

网友BY:
使用431校准芯片进行调节,确保电机性能稳定。

网友BO:
查手册找ADC校准程序,按指南操作。

网友BZ:
431校准芯片适用于单片机系统,可提高电机控制精度。

网友CA:
启动时参数不一致可能是正常现象,试试调整校准设置,看是否能稳定。

网友BD:
可能是电路设计有误,导致硬件无法正常工作。需要检查电路连接和元件参数。

网友CB:
增强电源稳定,需在VDD、VREF旁添更多高品质MLCC,提升电路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