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K1088E的全波段收音机的机密文件与学习笔记

楼主(2023-11-16):
本帖仅供自己学习,暂时不公开,因为太机密了。。。网上找不到找不到,重点是我的探索发现。。。该帖分享了两个重要大坑:时钟源问题;调谐问题。研究了半个月彻底搞明白了,可以轻松移植到任意单片机了。只要完成了这两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其他可以看手册就行了,这两个问题手册看了也解决不了,另外网上也没多少资料,手册下载都收费的,本帖提供全面的官方资料和例程以及研究分析,避坑,填坑。
[payamount]99.99[/payamount]
[pay]以下是收集到的相关资料
BK1088ES数据手册 原理图

在开源的Arduino平台的时序基础进行改写的纯C版本
初始化的寄存器值为
REG.h
uint16_t HW_Reg[]={
0x9252,//0
0x1080,
0x0281,
0x8000,
0xa0D4,
0x37CF,//5
0x086E,     //共晶体0x006E
0x0181,
0xAC90,
0xF98F,
0x404C,//10
0x0009,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15
0x7B11,
0x004D,
0x4000,
0x4144,
0xC29A,//20
0x79F8,
0x4012,
0x0054,
0x341C,
0x0000,//25
0x0000,
0x4CA2,
0x8820,    //0x8E20
0x0200,
0x0000,//30
0xA8E4,
0x3264
};
BK1088_I2C.h
#define BK1088E_PIN_SDIO 8
#define BK1088E_PIN_SCLK 9
#define BK1088E_ADRESS 0x80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int8_t lowByte;
        uint8_t highByte;
    } refined;
    uint16_t raw;
} word16_to_bytes;

void i2cBeginTransaction()
{
    pinMode(BK1088E_PIN_SDIO, OUTPUT);
    pinMode(BK1088E_PIN_SCLK, OUTPUT);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HIGH);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HIGH);
}

void i2cEndTransaction()
{
    pinMode(BK1088E_PIN_SDIO, OUTPUT);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void i2cAck()
{
    pinMode(BK1088E_PIN_SDIO, OUTPUT);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

void i2cNack()
{
    pinMode(BK1088E_PIN_SDIO, OUTPUT);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

uint8_t i2cReceiveAck()
{
    uint8_t ack;
    pinMode(BK1088E_PIN_SDIO, INPUT);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ack = digitalRead(BK1088E_PIN_SDIO);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delayMicroseconds(1);

    return ack;
}

void i2cWriteByte(uint8_t data)
{
    pinMode(BK1088E_PIN_SDIO, OUTPUT);
    delayMicroseconds(1);

    for (int i = 0; i < 8; i++)
    {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DIO, (bool)(data & BK1088E_ADRESS));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data = data << 1;
    }
}

uint8_t i2cReadByte()
{
    uint8_t value = 0;

    pinMode(BK1088E_PIN_SDIO, INPUT);
    delayMicroseconds(1);

    for (int i = 0; i < 8; i++)
    {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HIGH);
        value = value << 1;
        delayMicroseconds(1);
        if (digitalRead(BK1088E_PIN_SDIO))
            value = value | 1;
        digitalWrite(BK1088E_PIN_SCLK, LOW);
        delayMicroseconds(1);
    }

    return value;
}

void writeRegister(uint8_t reg, uint16_t value)
{

    word16_to_bytes data;
    data.raw = value;

    i2cBeginTransaction();
    i2cWriteByte(BK1088E_ADRESS);
    i2cReceiveAck();

    reg = reg << 1; // Converts address and sets to write operation

    i2cWriteByte(reg);
    i2cReceiveAck();

    i2cWriteByte(data.refined.highByte);
    i2cReceiveAck();
    i2cWriteByte(data.refined.lowByte);
    i2cReceiveAck();

    i2cEndTransaction();
}

uint16_t readRegister(uint8_t reg)
{

    word16_to_bytes data;

    i2cBeginTransaction();
    i2cWriteByte(BK1088E_ADRESS);
    i2cReceiveAck();

    reg = (reg << 1) | 1; // Converts address and sets to read operation

    i2cWriteByte(reg);
    i2cReceiveAck();

    data.refined.highByte = i2cReadByte();
    i2cAck();
    data.refined.lowByte = i2cReadByte();
    i2cNack();

    i2cEndTransaction();

    return data.raw;
}
以上为初始化值,以及IO模拟的基于该芯片的I2C时序,由于该芯片采用的I2C不是标准的I2C读写时序,因此推荐采用该IO模拟的方式,对于其他平台的可以通过宏替换映射到pinMode();digitalWrite();digitalRead();等基础IO操作函数。
重要的几个寄存器:
REG07:BIT13为MODE,当该位为0,进入FM工作模式,当该位为1,进入AM工作模式。
REG05:该寄存器包含了控制频段和频道间隔的位,默认设置为0x37CF时候,对于FM则频段为87~108MHz,SPACE则对应100KHz
REG03:频道设置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最高位为TUNE,用于调谐,后面15个BIT用于设置频道值
调谐频率F=Band + CHAN * SPACE
特别说明,这里不可同时写入让调谐生效。。。。
这也是我最近研究多天发现的秘密,这就是该帖值钱的地方,手册并未说明。
应先写入CHAN值,然后再重写写入TUNE的置位。

例如在以上的默认配置下,若要选台在101.1Mhz
则对REG03的操作应如下
  1. writeRegister(0x03,(1011-870));
  2.   delay(10);
  3.   writeRegister(0x03,(1011-870)|0x8000);
而直接写  writeRegister(0x03,(1011-870)|0x8000);
将无法实现定位到该频道。
另外一个大坑:该芯片直接通过32768Hz无源晶振将无法正常起振,可使用外置的有源晶振或时钟源。推荐使用高精度32768时钟源芯片RX-8025T,还可以提供基于I2C的万年历功能,如果没有外置时钟源,可以使用单片机的IO时钟定时器或者PWM生成一路32768的时钟信号。
对于ESP32在Arduino下可以使用以下函数
#define clockPin 10

void outCLK()
{
  pinMode(clockPin,OUTPUT);
  ledcSetup(1,32768,8);
  ledcAttachPin(clockPin,1);
  ledcWrite(1,127);
}
该函数可以在指定的引脚输出一路非常接近32768Hz的时钟信号,用于驱动BK1088E。
最后给出一个完整的演示
#include"BK1088_I2C.h"
#include "reg.h"

#define clockPin 10

void outCLK()
{
  pinMode(clockPin,OUTPUT);
  ledcSetup(1,32768,8);
  ledcAttachPin(clockPin,1);
  ledcWrite(1,127);
}

void setup()
{
  outCLK();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Serial.println("\n********Begin!");
  delay(1000);
  //初始化寄存器
  for (int i=0; i<33; i++)
  {
   writeRegister(i,HW_Reg[i]);
  }
//  调谐到101.1MHz
  writeRegister(0x03,(1011-870));
  delay(10);
  writeRegister(0x03,(1011-870)|0x8000);
}

void loop()
{

}
补充,经过实验,使用无源晶振的话,需要给晶振并联一个1.8pF~6pF电容,即可正常起振,其他容量的电容无法提供准确的频率
[/pay]

最后在不使用库的情况下,短短3几行代码操作一个寄存器即完成了调谐收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