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USB高速一包可以传输多少个字节?

楼主(2023-11-16):
USB高速一包可以传输多少个字节?传输速率最快可以达到多少KByte/S?

网友A:
USB接口的传输速率主要取决于其版本。

网友A:
传输速率通常在几十到几百字节之间

网友B:
好的,谢谢。也想知道。

网友C:
看是支持哪个版本吧

网友D(2024-07-18):
USB HighSpeed (480Mbps)或者俗话说的USB2.0, 每个包的最大数据量要看Endpoint选择的功能特性,比如
Bulk EP: 512Byte
ISOC EP: 1024byte.
Interrupt EP: 64byte.

考虑上协议开销,理论USB2.0 HS 30MByte/s 的速度还是比较轻松能达到的,IFX 的 CY7C68013等USB Controller 芯片 高速模式下可以达到40MByte/s.
后面SuperSpeed 的FX3, FX10等系列支持到USB3.x 以上的就更高了。

网友E:
USB(Universal Serial Bus)有多个版本和模式,每个版本和模式的传输速率和数据包大小可能有所不同。下面是一些关键的细节:
1. USB版本和传输速率
  • USB 1.1: 低速(1.5 Mbps, 约187.5 KB/s);全速(12 Mbps, 约1.5 MB/s)
  • USB 2.0: 高速(480 Mbps, 约60 MB/s)
  • USB 3.0: 超高速(5 Gbps, 约625 MB/s)
  • USB 3.1: 超高速+(10 Gbps, 约1.25 GB/s)
  • USB 3.2: 超高速++(20 Gbps, 约2.5 GB/s)
  • USB4: 最高可达到40 Gbps(约5 GB/s)
2. 数据包大小
在USB 2.0高速模式下,最大数据包大小如下:
  • 控制传输: 最大64字节(不分高速和全速)
  • 批量传输: 最大512字节
  • 中断传输: 最大1024字节
  • 同步传输: 最大1024字节
在USB 3.0及以上的版本中,数据包大小有所增加:
  • 批量传输: 最大1024字节
  • 中断传输: 最大1024字节
  • 同步传输: 最大1024字节
3. 实际传输速率
尽管理论上的最大传输速率很高,但实际速率可能会因为协议开销、硬件性能和信号干扰等因素有所降低。以USB 2.0为例,实际传输速率通常在30-40 MB/s之间,而USB 3.0则通常在300-500 MB/s之间。
总结
  • 数据包大小: USB 2.0在高速模式下最大可以传输512字节(批量传输)。
  • 传输速率: USB 2.0理论上可以达到60 MB/s,换算成KB/s为61440 KB/s。
如果你有更多关于USB特定版本或者应用场景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比如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具体应用场景下的性能优化等。

网友F:
理论速度和实际速度是两回事。

网友G:
和环境也有关系。理论上的,往往是实验室的结果。

网友G:
USB的升级换代,软件协议上的处理更多一些吧?

网友H(2025-02-28):
对于批量传输来说,理论上每包可以传输最多 512 字节 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