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输出PWM不停的开关开关导致PWM有问题

楼主(2023-11-16):
定时器输出PWM不停的开关开关导致PWM有问题,这种问题应该怎么找?

网友A(2024-04-10):
不停的开关肯定影响定时器计数,输出的PWM肯定会不准

网友B:
检查定时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软件代码逻辑有误?

网友D:
检查电源和地线

网友E:
电路连接有没有虚焊、短路等问题。

网友F(2024-08-01):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G: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H: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I: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J: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K: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L: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M: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N: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O: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