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PWM相位差,可以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3-11-16):
关于PWM相位差,可以用什么方法?占空比为5%,另一个PWM在当前PWM占空比结束的时候开始。

网友A(2024-08-01):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B: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C: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D: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E: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F: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G: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H: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I: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J(2024-12-30):
使用同步信号

网友K:
使用高级定时器或专用的PWM模块

网友L:
避免使用低精度或易受干扰的PWM生成方式。

网友M:
在PWM信号输出端添加滤波器,可以过滤掉高频噪声和干扰,从而减小相位差的影响。

网友N:
精确调整PWM信号的频率、占空比等参数,以确保它们与实际需求一致。
通过参数调整,可以减小因参数不匹配而产生的相位差。

网友O: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网友P:
根据相位差的检测结果,调整PWM控制器的相关设置以减小相位差。

网友Q:
可以设置第二个PWM的定时器或通道在第一个PWM信号的 低电平结束 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