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闭环时转速过冲

楼主(2023-11-16):
电机闭环时转速突然特别高,怎么调试

网友A(2024-05-07):
这个过冲是在负载突然变化还是说在调节转速的时候发生的呢

网友B:
出现过冲之后大概多长时间能恢复正常呢

网友C:
可以检查一下算法以及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在电机转速突然变高的时候  观察一下电机是否出现了啸叫现象啊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详细介绍下是在什么情况下突然变高的呢

网友F:
这里的闭环控制 楼主需要说明是对什么的闭环

网友G:
从图片上看,这个iq已经不收敛了,而不收敛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低速端可以文档调速,而到高速跑飞,有可能是观测器PLL参数没有调好,如果低速短都不能收敛,要重新开环强拖,检测下采样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