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针对STM32U575的电源优化

楼主(2023-11-16):
STM32U5系列微控制器(MCU)基于高性能Arm®32位tex®M33CPU,Arm®TrustZone®和FPU。这些mcu使用一种创新的架构,由于其高灵活性和先进的外设集而达到一流的、超低功率的数字。
STM32U5系列器件为应用提供了非常高的能效。带有“Q”后缀的STM32U5系列设备(如STM32U5 xxxx Q)支持在运行和低功耗模式下使用内部SMPS,从而实现非常高效和低功耗的应用程序设计。
由于集成了ART加速器8 Kbyte指令缓存,STM32U5系列mcu可以在高达160 MHz的频率下运行,并达到240 DMIPS的性能,同时保持极低的动态功耗。
STM32U5系列设备嵌入了大量的智能、高性能的外设,以及大量的先进和超低功率模拟功能。
许多外设(包括通信、模拟、定时器和音频)可以通过直接内存访问实现自动停止2模式,使用LPBAM(低功耗背景自主模式)。STM32U5系列mcu嵌入了一些创新,在不同模式下的消耗最小化,同时保持了大多数现有的外设和优秀的引脚兼容性,允许方便地从现有的家族迁移。
内置的内部电压调节器和电压缩放使主动莫德萨的消耗保持最小,无论外部电源电压如何。
因此,这些设备特别适合于便携式电池供应的产品,降至1.71 V。
此外,它们的多电压域允许低压电源,而模拟到数字和数字到模拟转换器可以操作与更高的供应和参考电压,高达3.6 V。
STM32U5系列设备支持电池备份域,以保持RTC(实时时钟)运行,和一组32个寄存器,每个32位宽,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保留。这个可选的备用电池可以在主电源存在时充电。
这些设备支持几种主要的低功耗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几个子模式选项。这使得设计师能够在低功耗、更短的启动时间之间实现最佳的折衷方案.

楼主:
电源是个重要话题

网友A:
电源设计以及匹配非常重要

网友B:
这种电源优化是内部MCU的电源优化么?还是电路板设计的电源优化啊?

网友C:
电源优化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D(2024-08-16):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E: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F: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G: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H: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I: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J: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K: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L: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