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运放调节电路偶发性出现震荡,怎么调节

楼主(2023-11-16):
该运放电路在运放3好号脚前级3.3V  100HZ 30-100进行比例条件,占空比不变情况下,偶发性出现5号 紫色FB+/6号蓝色fb-,黄色1号ctrl出现异常波动,这怎么调节能控制波动,求解

楼主:
在负载情况下按照比例进行调节,如图,紫色FB+,黄色FB -

楼主:
换一个负载出现ctrl升高,fb+下降现象。也出现偶发性振动,求解

楼主:
换一个负载,ctrl增大,FB+降低现象。还是按照比例进行调节,求解怎么控制偶发性震荡

网友A:
此两电容有点像奇葩异果,摘了吧。

网友A:
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

那个电容没贴,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两电容有点像奇葩异果,摘了吧。

运放一般都会在正负电源上加电容,这个电容叫去耦电容,起降低源阻抗、降低电源噪声、增加运放稳定性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一般都会在正负电源上加电容,这个电容叫去耦电容,起降低源阻抗、降低电源噪声、增加运放稳定性的作 ...

原来是正负电源。你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