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ADC问题

楼主(2023-11-17):
有没有人用过N32WB03的ADC,16bit采集的时候抖的一沓糊涂,完全没办法用。

楼主:
10bit抖动很小了,但是精度不够,只能用16b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bit抖动很小了,但是精度不够,只能用16bit。

如果是直流信号,多次采样,去掉最高和最低,再平均...

网友B:
10位和16位差6位,几位抖? 丢掉一两位。
另外采样时间设长一点,会不会好些?

网友C(2024-02-19):
我也正想用16位AD,看来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