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常见不良现象解决方案

楼主(2023-11-17):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制板常见不良原因有哪些?PCB制板常见不良原因分析。PCB制板是个复杂的过程,在PCB制板一系列生产流程中,匹配点很多,一不小心板子就会有瑕疵,牵一发而动全身,PCB的质量问题会层出不穷,比如就常见的就有短路,开路等等,接下来深圳PCB制板厂家为大家介绍下PCB制板的常见不良原因。
  PCB制板常见不良原因
  1、短路
  (1)焊盘设计不当,我们可以将圆形焊盘改为椭圆形,加大点与点之间的距离,防止短路。
  (2)PCB零件方向设计不当,比如SOIC的脚如果与锡波平行,便会引起短路,所以我们可以适当修改零件方向,使其与锡波垂直。
  (3)自动插件弯脚,也会造成PCB短路,由于IPC规定线脚的长度在2mm以下,还有担心弯脚角度太大时零件会掉,故容易造成短路,所以要将焊点离开线路2mm以上。
  除了以上3点外,还有一些原因会造成PCB板短路的问题,比如基板孔太大,锡炉温度过低,板面可焊性不佳,阻焊膜失效,板面被污染等等,工程师可以针对以上这些原因进行一系列的故障排查。
  2、开路
  迹线断裂,或者焊料仅在焊盘上而不在元件引线上时,会发生开路的现象。
  这是因为元件和PCB之间没有粘连或连接,就像短路一样,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在生产或焊接以及其他操作过程中。
  振动或拉伸电路板,跌落它们或其他机械形变因素都会破坏迹线或焊点。
  化学或湿气会导致焊料或金属部件磨损,从而导致组件引线断裂。
  3、PCB板上出现暗色及粒状的接点
  PCB板上出现这类问题,多半是因为焊锡被污染及溶锡中混入的氧化物过多,造成焊点结构太脆。要注意的是不要与使用含锡成份低的焊锡造成的暗色混淆。
  造成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加工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焊锡本身成份产生变化,杂质含量过多,需加纯锡或更换焊锡。
  斑痕玻璃起纤维积层的物理变化,比如层与层之间发生分离的现象。
  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焊点不良,而是基板受热过高,降低预热及焊锡温度或增加基板行进速度便可。
  4、PCB板焊点变成金黄色
  正常情况下PCB板的焊锡呈现的是银灰色,但偶尔也有金黄色的焊点出现。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温度过高,这时候只需要调低锡炉温度便好。
  5、环境影响
  在极端温度或温度变化不定,湿度过大,高强度的振动等环境下,很容易造成PCB板的损害。比如,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引起板子的形变,因此将会破坏焊点,弯曲板子形状,或引起PCB板上的铜迹线断路。
  空气中的水分会导致金属表面氧化,腐蚀和生锈,如暴露的在外的铜迹线,焊点,焊盘以及元器件引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部件和PCB板表面堆积污垢,灰尘或碎屑会减少部件的空气流动和冷却,导致PCB过热和性能降级。
  振动,跌落,击打或弯曲PCB会使其变形或出现裂痕,而大电流或过电压则会导致PCB板被击穿或元器件和通路迅速老化。
  关于pcb制板常见不良原因有哪些?PCB制板常见不良原因分析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