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3测评】 AT32 Work Bench XMC配置的BUG?

楼主(2023-11-17):
为AT32F423设计自有接口的核心板时,先对外设功能、引脚复用进行设计。
但在配置XMC外设时,配置如下,发现少了XMC_D14引脚的配置

查看数据手册,在引脚说明中,PD9的复用功能中,是存在XMC_D14的。

在Bench软件中,查看了PD9的配置项,也是有XMC_D14。
手动把PD9设置成XMC_D14后,这个引脚会变成黄色。
下面的说明是无效模式。而且当有无效引脚时,是无法生成代码,也无法从代码中看到是否已经配置了XMC_D14。

这就很大奇怪了。

如果取消这个引脚的配置,生成代码,从代码中也可以看到没有D14的配置信息。
不知道这是软件软件的BUG,还是XMC外设在使用时,有特殊的要求,但在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应的说明。

void wk_xmc_gpio_init(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wk_xmc_gpio_init 0 */

  /* add user code end wk_xmc_gpio_init 0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add user code begin wk_xmc_gpio_init 1 */

  /* add user code end wk_xmc_gpio_init 1 */

  /* configure the XMC NE1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 NOE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 NWE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A19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0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4;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1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2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1;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11,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3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4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5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6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7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8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1;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1,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9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10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11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4;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12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E,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13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12);

  /* configure the XMC_D15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2);
}

网友A:
workbench  关于XMC_D14的配置是有点问题,感谢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