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70多通道ADC,DMA模式偶发性出现OVR溢出现象。

楼主(2023-11-17):
ADC的时钟配置为18M,采样周期配置为144。上电后ADC采样与DMA缓存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一段时间后OVR中断产生。用了ADC1和ADC3,均为独立模式,ADC1用了9个采样通道+内部MCU温度采样 ADC3用了两个采样通道。外部触发模式,触发频率为9.6k。

楼主:
这里是ADC1的配置,请问一下大家,如何解决这种溢出现象呢

网友A(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B:
用了ADC1和ADC3,均为独立模式,ADC1用了9个采样通道+内部MCU温度采样 ADC3用了两个采样通道

网友C(2024-06-30):
通过优化 DMA 缓冲区大小和处理速度,以及调整 ADC 的转换速率和确保信号稳定性,可以有效减少或避免 ADC 的 OVR 中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