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非标的I2C时序可以用硬件I2C操作吗

楼主(2023-11-17):
比如下面这种,跟普通的EEPROM的读写时序不同。
这个是地址位是不变的,而是操作寄存器位的最后一个来告诉芯片是读还是写,后面跟着要写的数据或者要读出的数据。

楼主:
先发送设备的从机地址,然后+读取的寄存器地址(最后一位为读写位)+数据。。。

楼主:
这种如何操作呢?

楼主:
一般的读取都是设备地址+读取位,然后设备地址+读取的数据。。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能这样搞吧

网友B:
硬件iic都是固定死的,应该不行

网友C:
这个把地址固定死不就行了

网友D:
用模拟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