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驱动电路设计说明

楼主(2023-11-17):
1、三相驱动原理图:
1.1 峰值电流驱动的需求
针对MOSFET 驱动器的讨论主要是考虑内部和外部因素而导致MOSFET 驱动器

产生功耗。所以需要计算出MOSFET 驱动器的功率损耗,进而利用计算值为驱动器选
择正确的封装和计算结温。
在实际应用中,MOSFET 驱动器与MOSFET 的参数匹配,主要是按应用的需要去
控制功率MOSFET 导通和截止的速度快慢(栅极电压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应用中优
化的上升/ 下降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如EMI(传导和辐射),开关损耗,引脚/ 电
路的感抗,以及开关频率等。
MOSFET 导通和截止的速度与MOSFET 栅极电容的充电和放电速度有关。
MOSFET 栅极电容、导通和截止时间与MOSFET 驱动器的驱动电流的关系可以表示
为:
dT = (dV * C)/I
其中:
dT = 导通/ 截止时间
dV = 栅极电压
C = 栅极电容(从栅极电荷值)
I = 峰值驱动电流(对于给定电压值)
栅极电荷和电容及电压的关系为:
Q = C* V
上面的公式可重写为:
dT= Q/I
其中:
Q = 总栅极电荷
上述公式假设电流(I)使用的是恒流源。如果使用MOSFET 驱动器的峰值驱动
电流来计算,将会产生一些误差。MOSFET 驱动器的驱动能力通常由峰值电流驱动能
力来表示。

楼主:
2、 相线电流采样电路

PCB 布板中采样布线为差分走线,且采样电阻尽量靠近处理器;
需要注意各差分线的PGND 必须独立处理,不能跟其他的PGND 电路合用同一根
走线,GND 走线也不可以跟周围的GND 电路混起来,必须独立处理,连接到采样电阻
段;
增益电阻的选择不能太小,以免出现放大倍数比较大超出ADC采样量程的的情况,
例如:
因ADC 最大采样电压为3.6V, 相线电流采样是通过功率管内阻采样,假如选定型
号的功率管内阻是5 毫欧,放大倍数为10 倍则,功率管通过电流为80A 则压降为:
U = 80 * 0.005 * 10 = 4V,这样的话就超出了ADC 采样量程。
设计原则:
相线最大电流* MOS 内阻*放大倍数< ADC 最大量程
功率回路电源电压/外部增益电阻*3 < 25mA
要注意的是:在采用单电阻采样方式的时候,需要把母线采样的电容去掉(即图
中C7),不然会影响采样结果;还有一个要去掉的是电解电容CE2,即电源正极与PGND
连接的一个电解电容,影响采样;

楼主:
3、 相线电压采样电路

母线电压采样通过电阻分压形式采集母线电压;
程序中需要母线电压做过压欠压保护机制。
(注意:新版底板PCB 原理图中是没有R40 电阻,在MCU 小板上。)

网友A:
这个不带电流采样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