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驱动板电源电路参考

楼主(2023-11-18):
LKS611 是一款用于DC-DC 变换的控制芯片,芯片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比较
器、占空比可调的内置振荡器以及高性能的电流开关。
该款芯片输出电压为固定的14.5V,内部集成有2 个2%精度的分压电阻。可用
于Step –Down 应用下。
开关电源电路的走线上,要保证尽量减小振荡辐射信号的输出,环路要小,走线
要紧凑,整流二极管/电感/开关控制器输出端要尽量靠近。输出电感周围,不可以涂
敷GND 或其它网络的走线,防止电源的开关信号干扰到这些网路中去。

网友A:
为什么不用DCDC直接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