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SWM211C8T7显示屏硬件驱动

楼主:
SWM211C8T7简介:
      SWM211C8T7为 32 位 MCU(以下简称 SWM211)内嵌 ARM® Cortex®-M0内核,凭借其出色的性能以及高可靠性、低功耗、代码密度大等突出特点,可应用于工业控制、电机控制、白色家电等多种领域。

       SWM211C8T7支持片上包含精度为 1%以内的 12M 时钟及 PLL 模块,最高支持 90MHz 的时钟输出。同时提供最大为 64K 字节的 FLASH 和最大 8K 字节的 SRAM。此外,芯片支持向量表重映射和CACHE 单周期取指、ISP(在系统编程)操作及 IAP(在应用编程),支持用户可自定义 BOOT 程序和加密操作。

      SWM211C8T7的外设非常丰富,比如串口,SPI,IIC,MPU,等本次讲述的是使用SWM211C8T7的8080接口模块,配合IIC协议来驱动LCD显示屏,其中8080接口为驱动显示屏显示,IIC协议为显示屏触摸控制。

SWM211C8T7的8080接口如下:

SWM211C8T7对应电路图和信号功能说明如下:
LCD_D[15:0] 数据并行总线
LCD_CS 片选信号
LCD_RST复位信号
LCD_WR写信号
LCD_RD读信号
LCD_RS数据Data/命令Command 选择信号,(0: 表示DB总线正在传输命令, 1: 表示DB正传数据)
I2C_SCL_TOUCH I2C时钟
I2C_SDA_TOUCH I2C数据
其余引脚为SWM211C8T7电源,晶振,CAP,ISP等基础配置脚。

优奕视界显示屏UE019QV电路图和接口说明如下:
优奕视界显示屏UE019QV是一款分辨率为240*320,1.9寸的显示屏,显示屏接口如下:

BL_A,BL_K为背光控制
        IM0 IM1 IM2配置为010,这里配置成8080模式,通过不同的电阻可以配置成不同的接口,比如想配置成SPI协议,IM0 IM1 IM2需配置成011。
其余电路为电源 8080接口脚,1,2脚为IIC触摸通信脚,IIC需要加上拉电阻。

外设电路:

加上外设电路,整个显示屏硬件已经完成。

SWM211C8T7的8080接口驱动:
8080时序读写过程:
       先将读写的数据类型RS设置为高(数据)/低(命令),然后拉低片选,选中对应的设备、然后将读数据还是写数据RD/WR拉低。
读数据:在RD的上升沿、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
写数据:在WR的下降沿、使数据写入设备中。
8080并口写时序如下:

8080并口读时序如下

SWM211C8T7的IIC接口驱动:
 SWM211C8T7的IIC在进行写操作时,SCL一直保持时钟的信号,SDA线的传输以8位为一个单位,在进行第一个8bit的传输后,若从设备接收到传输信号,则会返回一个应答信号ack,然后拉低SDA线,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写入。
IIC读写时序如下

硬件电路搭建完成,并且熟悉接口的驱动方法,就可以进行软件设计,点亮显示屏。

END
华芯微特官网:www.synwit.cn/
QQ技术交流群:524660450获取最新支持
21IC论坛:https://bbs.21ic.com/iclist-1130-1.html

网友A(2023-11-22):
现在并行8080接口用的比较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并行8080接口用的比较少了

有RGB或者MIPI的接口的MCU。MIPI应该快出来了。

网友C:
M0跑90MHz的主频还是很高了。

网友D:
M0可以到90M吗?我看大部分都是48啊

网友E:
SWM211C8T7为 32 位 MCU(以下简称 SWM211)确实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