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如何不通过串口把图片烧录到外部flash中

楼主(2023-11-17):
如题,由于图片比较多,所以用上位机烧录得烧好久,目前有两个思路,一个是通过FLM下载的时候把图片带进去,图片的话转成c数组,但是看高效嵌入式开发:使用Keil将精美图片写入外部Flash_pedestrian_s的博客-CSDN博客的链接中的打开图片文件的属性设置,将其指定为存储在外部Flash的特定存储区域。这样Keil在编译时就知道将图片写入外部Flash的哪个地址。”并不理解,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虚拟U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使用SD卡,或者虚拟U盘模式。

网友B(2024-02-02):
需要将图片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文件,然后使用SPI接口将数据发送到外部Flash。

网友C:
通过编程器烧录二进制数据

网友D:
有些单片机厂商会提供专用的编程或烧录工具,这些工具可以直接与单片机通信,并将数据烧录到外部FLASH中。

网友E:
单片机支持无线接口(如Wi-Fi或蓝牙),可以通过无线接口将数据写入外部Flash。

网友F:
如果单片机支持外部存储器接口,如SD卡或者NM卡,可以将图片先存储在这些设备中,然后通过单片机的SD卡或NM卡接口读取到内部RAM,最后再写入到外部FLASH中。

网友G:
确保外部Flash的容量足够大,以存储所有图片数据。

网友H:
可以通过USB将图片数据传输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再将数据写入外部Flash。

网友I:
使用编程器/烧录器

网友J:
将图片数据分帧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上的固件负责接收、解码并存入外部Flash。

网友K:
在生产线批量生产阶段,可以直接在PC端完成图片到二进制数据的转换,并利用专门的生产设备进行大批量的预烧录操作,例如将图片文件与单片机程序一起打包成一个完整的固件映像,再通过专业编程器一次性烧录到每个单片机的外部Flash。

网友L:
一些单片机支持USB接口,可以通过USB接口将数据写入外部Flash。

网友M:
买个flash烧写座,这样方便,批量生产一般就是这样

网友N:
如果你的单片机和外部Flash都支持SPI或I2C接口,你可以编写一个程序来通过这些接口将图片数据写入Flash。这通常涉及到将图片数据转换为适合传输的格式,然后通过SPI或I2C命令将数据写入Flash。

网友F:
将图片预先存储在SD卡上,然后通过单片机读取SD卡并将图片数据转移到外部Flash中。这种方式适用于具备SD卡接口的单片机系统。

网友O:
如果单片机支持USB或以太网功能并且有相应的固件支持文件上传,则可以通过这些高速接口接收图片数据。固件需实现协议栈来解析接收到的文件数据,并将其正确地分块写入外部Flash。

网友P:
还有其他接口可以用于将数据写入外部Flash,如CAN接口、LIN接口等。

网友K:
单片机支持SD卡或其他存储设备,你可以先将图片数据存储在SD卡上,然后单片机从SD卡读取数据并写入外部Flash。

网友Q:
使用专业的微控制器编程工具或设备(如JTAG、SWD、ISP等接口的编程器),直接连接到单片机外部Flash芯片的SPI或并行接口,然后将图片文件转换为适合Flash存储格式的数据流,并用编程器写入Flash。

网友R:
许多单片机具有SPI(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接口,可以用来与SPI兼容的FLASH芯片通信。通过SPI接口,可以一次发送一位数据,虽然速度相对较慢,但足以适用于许多应用。

网友S:
如果单片机支持USB接口,可以使用USB mass storage class(大容量存储类)将单片机作为U盘使用,将图片直接复制到单片机的内置或外置存储设备中,然后再将数据写入到外部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