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86 开发板 电流环速度突然达到电机最大转速

楼主(2023-11-17):
电流环速度突然达到电机最大转速  ,电机在开环时,角度波形都特别好,切到电流环后转速突然增到电机最大转速,请问怎么调试

网友A:
你好,电流环运行(即恒转矩控制),也就是控制的是电流不是转速,实际转速是根据负载变化的,如果电机是空载的话,给定的电流稍大就会出现你说的高转速问题,建议对比电流给定和反馈的波形,减小电流给定,或者增加速度环对转速进行控制。

楼主:
你好! 这个电机应用基本上都是空负载启动,转速在800-8000转,需要在300ms内实现150ms正转150ms反转,所以开环切闭环,电流环到速度的时间都不能太慢。现在电流的给定已经很小了,反馈的波形波动很大,试过调ADC采样点,但是调了没有什么作用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电机应用基本上都是空负载启动,转速在800-8000转,需要在300ms内实现150ms正转150ms反转,所以 ...

正常来说,你应该先将电机调整到可以正常运行,空载、带载都正常后;再调整你要的正反转功能,至少你可以确认到问题点的方向

楼主:
是这样的,上面只是描述的最终实现功能,现在电机开环运行正常,电流环的时候速度会直接到最大转速,给定电流调特别小也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上面只是描述的最终实现功能,现在电机开环运行正常,电流环的时候速度会直接到最大转速,给定电 ...

可以看下硬件配置是否正确,采样电阻、采样方式、运放倍数;你可以闭环选择转速环,如果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大部分可能是电流环没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硬件配置是否正确,采样电阻、采样方式、运放倍数;你可以闭环选择转速环,如果也同样出现这个问 ...

硬件配置是否正确,采样电阻、采样方式、运放倍数都确认过了,确实是电流环没有调好KPKI,IDIO的反馈波形波动特别大,现在是快速切到速度环,基本上看不出转速波动,看速度反馈波形还是能看到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将VD VQ输出限制改小尝试一下,但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确认一下电机参数,是不是在额定电压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将VD VQ输出限制改小尝试一下,但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确认一下电机参数,是不是在额定电压 ...

谢谢! 好的我试一下, 电机参数确认过,电机额定电压是48v,现在用的24V,但是试过换成48v,电流环的转速会更大

网友C(2024-01-22):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以加联系方式沟通一下吗

网友D(2025-01-1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以加联系方式沟通一下吗

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解决了吗

兄弟,你是啥问题,我是电流环空载的时候电流波形不对,iq也跟随不上,但是开环的时候电流波形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