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gmux和mux的区别是什么呀

楼主(2023-11-17):
TIM1要怎么配置,才能使用PE8/9/10/11/12/13/14输出7路PWM呀

楼主:
有大佬帮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这是两个问题。

我用过403A,但 gmux 和 mux 的区别我也没搞懂。
手册里的实际操作步骤还介绍得比较完整,比如怎么产生 PWM ,多个计数器如何级联。
照着手册去做,直接操作寄存器就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深究的必要。
操作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给mux寄存器写入数据,gmux 可能会同步起变化。

要产生 7 路 PWM 波形,一个定时器显然是不够用的。
ARM 芯片的不同定时器之间,可以级联,可以同步启动,非常灵活。
这样就可以利用多个定时器。
理解了“级联”、“同步启动”,7 路波形应当不难。

网友B:
GMUX和MUX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应用场景和信号处理能力。GMUX适用于需要同时处理数字和模拟信号的复杂应用,而MUX则主要用于数字信号的处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