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运放实现高共模范围高侧电流检测

楼主(2023-11-17):
最近在使用精密运算放大器来实现一个高侧电流检测电路,为了扩展运放的共模范围,采用了如下图的方案,实际使用的器件为:
U2 -> OPA188
Q1 -> PMV240SP
R4 -> 20R
R5 -> 660R
遇到的问题为: 运放实际输出电压与理论计算不符,测量发现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存在约60mV的电压。查阅资料后,仍百思不得其解,恳请各位大佬予以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我查得对不对,这MOS管耐压是60V,而你这需要至少100V.

@LcwSwust :看错了,我以为你说的是运放
@athlon64fx :什么不对?“足够高”是多少?
不对,只需要Q1耐压足够高

网友B:
且不看你运放的性能,R3和R4阻抗不匹配就不行,不过最好别这样子用,会很不准,我之前试过用普通运放做高边取样,失败了~~~

网友B:
上传了两个附件,可以参考下

网友C:
运放的电源电源超过极限值

不好意思,只关注电路图了,没留意楼主的说明

网友C:
OPA188 的高侧电流检测在datasheet中有实例,还有一篇专门的文档做设计验证的,下图是从该文档的截图,楼主自己可对比差异。其中:R4、R5、C7是重要的补偿电路元件,防止电路震荡,通常不能省略,其最终的参数需用实际电路进行验证。

网友D:
可能自激振荡了

楼主(2024-05-07):
引用 网友C:
OPA188 的高侧电流检测在datasheet中有实例,还有一篇专门的文档做设计验证的,下图是从该文档的截图,楼主 ...

感谢您的回复,前段时间有点忙没顾得上,后面有时间我试试看。

网友E:
尝试不成功 可以换条路径
国产电流检测芯片,带隔离的 芯片单价比OPA188 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尝试不成功 可以换条路径
国产电流检测芯片,带隔离的 芯片单价比OPA188 便宜很多 ...

发现TI的INA280活着INA290这种非常好用。就是价格稍微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