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小华电机开源平台系统框图

楼主(2023-11-18):
本系统为标准的双闭环FOC控制系统,内环为电流控制环,用来跟踪参考电流,提升动态性能,外环为速度控制环,用来跟踪目标转速。
通过采集母线电压、相电流信号,系统首先根据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来估算转子的速度和位置,获知转子位置后,通过坐标变换得到同步旋转坐标系(dq坐标系)下的电流信息,电流环的PI控制器根据反馈电流调节输出电压,并由SVPWM计算占空比并转换为6路PWM信号输出到逆变器。
根据速度控制目标,外环通过控制器调节参考电流,并输出到电流内环,实现双闭环FOC控制系统。

网友A(2024-01-18):
所谓的双闭环应该就是电流环和速度环了吧

网友B:
双闭环算法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处理器啊

网友C:
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精确控制,还需要其他的前置条件吗

网友D:
外围驱动电路的管子如何进行选择呢

网友E:
需要将不同相电流进行对比吗

网友F:
这个系统可以直接将母线电压接入进行采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