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小华电机驱动平台调试过程

楼主(2023-11-19):
一、打开工程
以HC32M120项目为例,
1. 打开目录中的工程文件hc32m120_motor_control.eww,如图 1所示。
2. 各个窗口布局,如图 2所示。
打开工程后,可以看到工程窗口布局。其中,上方为菜单栏,左侧为工作空间窗口,右侧为代码编辑窗口,下方为信息窗口。用户可以在菜单栏中的view子菜单中选择需要显示的窗口,并可以拖动各窗口来调整布局。

图1

图2

二、工程设置
打开工程后,依次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主要包括:
1. 硬件
2. 驱动方式设置说明
3. 软件参数配置
三 、编译和下载调试
1. 正确连接硬件
2. 编译工程
打开菜单栏中的“project”选项,首先选择“clean”(图 3,步骤1),然后选择“rebuild all”(图 3,步骤2)重新编译所有文件。成功完成编译后,可以在信息窗口的“build”栏中看到编译结果,如图 4所示。

图3

图4
3. 程序下载
当编译链接无误后,点击“Download and Debug”按键(图 3,步骤3)进入在线调试界面。进入调试界面后,可以看到工程的右侧增加了“live watch”窗口,如图 5所示。

图5
4. 调试变量添加
“live watch”窗口中显示了系统全局变量的状态,并以设定频率刷新。如果无法看到“live watch”窗口,可在进入调试界面后,点击菜单栏中的“View->Live Watch”调出在线调试窗口,用户也可以在“Live Watch”窗口中增加需要观察的变量来辅助调试。
5. 运行前故障检测
在调试界面中点击全速运行(图 5,步骤4),MCU开始运行。设定运行指令前,建议观察以下变量:
g_stcMotorRunPara.u32FaultCode:故障码应当为零,否则设定运行指令无效。
g_stcMotorRunPara.i32Q12_Vbus:检查母线电压是否与供电电压一致。
在确认上述两个变量正确以后,设定目标指令启动电机。不同控制模式下,目标指令的变量不同,如上表;
目标指令既可以用来启动、停止电机,也可以实时设定以调整电机的运行状态,例如加减速,调整运行方向等。通过观察电机的运行状态,电流波形等,用户可以进一步优化控制参数,以达到更优的运行性能。

网友A:
这个电机驱动平台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网友B:
除了恒转速模式之外还有其他模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恒转速模式之外还有其他模式吗

应该是还有恒转矩模式以及恒转速模式以及恒功率模式

网友D:
这种调试电机的可以实现在线仿真吗

网友E:
我看着这个好像使用的就是普通的keil啊

网友F:
电机的三种模式分别在什么时候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