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甩锅?先拿出证据来

楼主(2023-11-18):
#申请原创#      对我们做数据处理的硬件工程师来说怎样优雅的甩锅是个完全避不开的问题。因为必然涉及到软硬件的配合,对于软件工程师,一旦测出问题那“必然”是硬件的问题。因为软件怎么会有问题,重启系统,驱动也重启了还是错那就是硬件的问题。硬件工程师能怎么办?想甩锅?哼哼,没有一点准备是会累死个人的!因为硬件工程师控制着太多底层的虾兵蟹将,小到一个电阻电容不对了,出了问题得让你找问题找半天,还不说编译硬件代码可比软件代码要耗费数十倍的时间了。所以一定要在release工程之前的debug版本代码中关键路径上添加debug Ip核,能在软件工作的时候一旦遇到问题可以可以在线debug硬件端工作状态,然后就是对硬件的各个部分都要非常清楚(数据手册很重要),清楚问题出现后找问题的方向和顺序,以便快速的定位问题。只要保证数据路径上的每个环节都不出错,在硬件到软件最后的数据提交的环节也没有问题,那软件工程师还有啥好说的,还是得乖乖去找找自己的代码有没有问题罗!

网友A:
软件硬件互相甩锅

网友B:
软件说你错了,你可以要求看证据,证明是硬件错了

网友C:
出了问题,软件、硬件都有可能出错,甚至都有错,
有时也可能都没错,是误解,是没有协调起来,不同步。

出了问题要有一个良好正确的心疼,急于甩锅、撇清自己,是不对的。
领导或者老板是最厌恶这种人的。
有时候的情况就是回旋镖,你以为撇清了,后来又打到你自己,很疼的。

要有正确的心态,关注的重点要放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甩锅。
无论软件硬件,都应当这样。

网友D:
这个很难界定吧,我也同时做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除非你软硬都很通才能更好的排查问题。相互甩锅那是谁都没办法给出强有力的证据或者是解决思路,只能相互埋怨~~~

网友E:
有问题就甩锅给结构佬

网友F:
主题里说的应该是FPGA这类的硬件工程师吧,不是板级工程师。
我是板级工程师,涉及软件甩锅的问题还没输过,我的态度是好的,你说是我板子的问题,那我就排查,结果都是打软件的脸。
有一个FPGA驱动的DAC输出四路电平,死活调不通,就说是硬件有问题,FPGA能做的都做了,不是他的问题了,我查了电路,看了控制波形坚信自己没问题,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FPGA我不会,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我是清晰的,我也不嫌麻烦,线全割掉,引到另一个项目的主控,也能驱动这个DAC,结果一点问题没有,最后还是FPGA时序没搞对。
有一个CPU驱动DDS输出三角波,软件没调两天说调不通,硬件有问题,X86我不懂,单片机还是会点的,一样把线全割掉,引到单片机上自己调,一样能调出来,还是他软件的问题。
一个ZYNQ驱动8路DAC,软件还是调不出来,不意外,还是硬件的问题,我就不信 邪,看了波形一下就知道是一个引脚该拉低没拉低,还是软件引脚状态没配置好
以上软件问题其实都很低级,但工作中硬件工作处于被动劣势地位,得证明自己而不是甩锅,真有问题就乖乖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题里说的应该是FPGA这类的硬件工程师吧,不是板级工程师。
我是板级工程师,涉及软件甩锅的问题还没输过 ...

嗯,对,越是底层越被动,得做好准备应对可能的锅,并且能快速证明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了问题,软件、硬件都有可能出错,甚至都有错,
有时也可能都没错,是误解,是没有协调起来,不同步。

嗯,心态是对的,但有时候就是能遇到不愿先一起找问题能怎么办?只能先独善其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难界定吧,我也同时做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除非你软硬都很通才能更好的排查问题。相互甩锅那是谁都没 ...

哎,哪有什么不能界定的呢?最后不是都会找到问题,要么硬件要么软件还会有别的么?

网友G:
以前叫踢皮球,现在是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叫踢皮球,现在是背锅

别是背锅侠就行

网友H:
得懂软件又懂硬件才能更好排错

网友I:
不背锅就挺好,三个老板分工,讨论的时候总是能吵起来,相互找对方部门的问题

网友J:
在大公司,部门间的互相帅锅很正常的。

网友K:
不是软件就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