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请问小华有没有Ethernet通信的MCU

楼主(2023-11-21):
请问小华有没有Ethernet通信的MCU,有的话请推荐一下!

网友A:
hc32f4a0带mac

网友B:
有带以太网MAC的MCU型号,选型的时候看一下。

网友C(2024-02-28):
有吧,建议直接厂商

网友D(2024-08-27):
HT32F52341/42系列
这些MCU包含以太网控制器,支持标准的以太网通信功能。
主要特点包括:具备多种外设接口、低功耗模式、丰富的内存和增强型I/O功能。
HT32F52141/42系列
也支持以太网通信,适用于需要高速网络通信的应用。
具备高性能、丰富的外设接口和较大的内存配置。
HT32F50230系列
支持以太网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和网络通信应用。
提供多种通讯接口,增强型功能,和高可靠性设计。

网友E(2025-01-30):
有的,HC32F4

网友F:
HC32L136 提供了低功耗和网络通信的完美结合,适合需要低功耗同时又具备 Ethernet 功能的场景。

网友G:
phy需要外扩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