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5低功耗模式对GPDMA和LPDMA的影响

楼主(2023-11-18):
大家好,

在继续介绍STM32U5系列微控制器的特性时,我想分享一下低功耗模式对GPDMA(General Purpose Direct Memory Access)和LPDMA(Low Power Direct Memory Access)的影响。这两个功能在实际应用中对功耗控制和数据传输有着重要作用。

应用场景:

GPDMA和LPDMA广泛用于数据传输,尤其在需要大量数据处理的场景中。在嵌入式系统中,对于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应用,有效地控制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功耗是至关重要的。STM32U5的低功耗模式提供了在数据传输时最小化功耗的机制,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

见解和应用过程:

在我的项目中,我使用了STM32U5的低功耗模式来管理GPDMA和LPDMA的功耗。通过合理配置DMA通道,我成功减小了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功耗。在低功耗模式下,DMA通道可以以更低的频率运行,从而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

对于LPDMA,我尝试了使用低功耗模式下的LPDMA传输数据,结果证明在保持数据传输效率的同时,功耗得到了显著降低。这对于需要频繁进行数据传输但又要求长时间运行的应用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示例程序: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示例程序,演示了如何配置GPDMA和LPDMA以在低功耗模式下进行数据传输:
#include "stm32u5xx.h"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配置代码

    // 配置GPDMA通道
    HAL_DMA_Init(&hdma_gpdma);
    HAL_DMA_Start(&hdma_gpdma, source_address, destination_address, data_size);

    // 配置LPDMA通道
    HAL_DMA_Init(&hdma_lpdma);
    HAL_DMA_Start(&hdma_lpdma, source_address, destination_address, data_size);

    while (1) {
        // 主循环代码

        // 进入低功耗模式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
}
这个示例程序中,GPDMA和LPDMA通道在初始化后启动数据传输,然后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

通过这篇帖子,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STM32U5微控制器在低功耗模式下对GPDMA和LPDMA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实际项目中应用这些特性。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经验分享,欢迎大家在帖子中交流。

网友A:
可以通过文件了解STM32U5微控制器在低功耗模式下对GPDMA和LPDMA的影响,不错的。

网友B:
从以前对?标准DMA又发展出来了GPDMA和LPDMA,概念太多了。

网友C(2024-07-2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D: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E: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F: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G: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H: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I: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J: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K: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L: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