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触摸按键功能是否可以和LED复用同一个IO口

楼主(2023-11-18):
不建议将TK按键与LED复用,显示功能和触摸功能需要切换,触控手感以及显示效果都会受到影响;另外显示缺段的问题可能是扫描TK后,把TK复用口设置成高阻输入导致IO口不能驱动LED。
来自 https://www.rdsmcu.com/shop/#/faqDetail?id=18

网友A(2024-01-10):
在某些情况下,触摸按键功能和LED可以复用同一个IO口,但需要分时复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