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FFT算法的使用说明与C语言版实现源码

楼主(2023-11-20):
FFT使用说明
性能:
64点  :1.50299ms
128点 :3.09864ms
使用方法指导:
1,需要两个文件,fft_fp.c和fft_fp.h
2,根据需求修改fft_fp.h中的采样点数FFT_N,采样点数以宏定义的方式定义
3,外部声明两个全局变量,已经在fft_fp.c中定义
    extern struct compx s[FFT_N];     //FFT输入和输出:从S[0]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extern float SIN_TAB[FFT_N/4+1];  //正弦信号表
4,调用create_sin_tab(float *sin_t)函数将正弦信号数据表生成在内存中,比如这样调用create_sin_tab(SIN_TAB);
5,采样数据,将ADC采样的数据按自然序列放在s的实部,虚部为0
6,调用FFT(struct compx *xin)函数开始计算,计算结果也存放在xin中,比如我们这样调用:FFT(s),结果存放在s中
7,计算每个频点的模值,计算方法如下:
    for(i=1;i<FFT_N/2;i++){          //求变换后结果的模值,存入复数的实部部分
        s[ i].real=sqrt(s[ i].real*s[ i].real+s[ i].imag*s[ i].imag)/(i=0?FFT_N:(FFT_N/2));
    }

/*********************************************************************
                         快速福利叶变换C程序包
函数简介:此程序包是通用的快速傅里叶变换C语言函数,移植性强,以下部分不依
          赖硬件。此程序包采用联合体的形式表示一个复数,输入为自然顺序的复
          数(输入实数是可令复数虚部为0),输出为经过FFT变换的自然顺序的
          复数.此程序包可在初始化时调用create_sin_tab()函数创建正弦函数表,
          以后的可采用查表法计算耗时较多的sin和cos运算,加快可计算速度.与
          Ver1.1版相比较,Ver1.2版在创建正弦表时只建立了1/4个正弦波的采样值,
          相比之下节省了FFT_N/4个存储空间
使用说明:使用此函数只需更改宏定义FFT_N的值即可实现点数的改变,FFT_N的
          应该为2的N次方,不满足此条件时应在后面补0。若使用查表法计算sin值和
          cos值,应在调用FFT函数前调用create_sin_tab()函数创建正弦表
函数调用:FFT(s);
作    者:吉帅虎
时    间:2010-2-20
版    本:Ver1.2
参考文献:
**********************************************************************/
#include <math.h>
#include "fft_fp.h"

//#define FFT_N 64                                                   //定义福利叶变换的点数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               //定义圆周率值
//
//struct compx {float real,imag;};                                    //定义一个复数结构
struct compx s[FFT_N];                                              //FFT输入和输出:从S[0]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float SIN_TAB[FFT_N/4+1];                                             //定义正弦表的存放空间

/*******************************************************************
函数原型: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
函数功能:对两个复数进行乘法运算
输入参数:两个以联合体定义的复数a,b
输出参数:a和b的乘积,以联合体的形式输出
*******************************************************************/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a,struct compx b)
{
struct compx c;
c.real=a.real*b.real-a.imag*b.imag;
c.imag=a.real*b.imag+a.imag*b.real;
return(c);
}

/******************************************************************
函数原型:void create_sin_tab(float *sin_t)
函数功能:创建一个正弦采样表,采样点数与福利叶变换点数相同
输入参数:*sin_t存放正弦表的数组指针
输出参数:无
******************************************************************/
void create_sin_tab(float *sin_t)
{
  int i;
  for(i=0;i<=FFT_N/4;i++)
  sin_t[ i]=sin(2*PI*i/FFT_N);
}
/******************************************************************
函数原型:void sin_tab(float pi)
函数功能:采用查表的方法计算一个数的正弦值
输入参数:pi 所要计算正弦值弧度值,范围0--2*PI,不满足时需要转换
输出参数:输入值pi的正弦值
******************************************************************/
float sin_tab(float pi)
{
  int n;
  float a=0;
   n=(int)(pi*FFT_N/2/PI);

  if(n>=0&&n<=FFT_N/4)
    a=SIN_TAB[n];
  else if(n>FFT_N/4&&n<FFT_N/2)
    {
     n-=FFT_N/4;
     a=SIN_TAB[FFT_N/4-n];
    }
  else if(n>=FFT_N/2&&n<3*FFT_N/4)
    {
     n-=FFT_N/2;
     a=-SIN_TAB[n];
   }
  else if(n>=3*FFT_N/4&&n<3*FFT_N)
    {
     n=FFT_N-n;
     a=-SIN_TAB[n];
   }

  return a;
}
/******************************************************************
函数原型:void cos_tab(float pi)
函数功能:采用查表的方法计算一个数的余弦值
输入参数:pi 所要计算余弦值弧度值,范围0--2*PI,不满足时需要转换
输出参数:输入值pi的余弦值
******************************************************************/
float cos_tab(float pi)
{
   float a,pi2;
   pi2=pi+PI/2;
   if(pi2>2*PI)
     pi2-=2*PI;
   a=sin_tab(pi2);
   return a;
}
/*****************************************************************
函数原型: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
函数功能:对输入的复数组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输入参数:*xin复数结构体组的首地址指针,struct型
输出参数:无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
{
  register int f,m,nv2,nm1,i,k,l,j=0;
  struct compx u,w,t;

   nv2=FFT_N/2;                  //变址运算,即把自然顺序变成倒位序,采用雷德算法
   nm1=FFT_N-1;
   for(i=0;i<nm1;i++)
   {
    if(i<j)                    //如果i<j,即进行变址
     {
      t=xin[j];
      xin[j]=xin[ i];
      xin[ i]=t;
     }
    k=nv2;                    //求j的下一个倒位序
    while(k<=j)               //如果k<=j,表示j的最高位为1
     {
      j=j-k;                 //把最高位变成0
      k=k/2;                 //k/2,比较次高位,依次类推,逐个比较,直到某个位为0
     }
   j=j+k;                   //把0改为1
  }

  {
   int le,lei,ip;                            //FFT运算核,使用蝶形运算完成FFT运算
    f=FFT_N;
   for(l=1;(f=f/2)!=1;l++)                  //计算l的值,即计算蝶形级数
           ;
  for(m=1;m<=l;m++)                         // 控制蝶形结级数
   {                                        //m表示第m级蝶形,l为蝶形级总数l=log(2)N
    le=2<<(m-1);                            //le蝶形结距离,即第m级蝶形的蝶形结相距le点
    lei=le/2;                               //同一蝶形结中参加运算的两点的距离
    u.real=1.0;                             //u为蝶形结运算系数,初始值为1
    u.imag=0.0;
    //w.real=cos(PI/lei);                  //不适用查表法计算sin值和cos值
    // w.imag=-sin(PI/lei);
    w.real=cos_tab(PI/lei);                //w为系数商,即当前系数与前一个系数的商
    w.imag=-sin_tab(PI/lei);
    for(j=0;j<=lei-1;j++)                  //控制计算不同种蝶形结,即计算系数不同的蝶形结
     {
      for(i=j;i<=FFT_N-1;i=i+le)           //控制同一蝶形结运算,即计算系数相同蝶形结
       {
        ip=i+lei;                          //i,ip分别表示参加蝶形运算的两个节点
        t=EE(xin[ip],u);                   //蝶形运算,详见公式
        xin[ip].real=xin[ i].real-t.real;
        xin[ip].imag=xin[ i].imag-t.imag;
        xin[ i].real=xin[ i].real+t.real;
        xin[ i].imag=xin[ i].imag+t.imag;
       }
      u=EE(u,w);                          //改变系数,进行下一个蝶形运算
     }
   }
  }

}

网友A(2024-05-03):
FFT算法通常要求输入数据点的数量是2的幂次,如果不是,可能需要对数据进行填充或截断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B:
FFT算法主要在交流信号测量设计中会用。

网友C:
由于FFT算法涉及到复数运算和浮点数运算,因此需要注意精度控制。在实现FFT算法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浮点数精度和舍入方式,以避免精度损失和误差累积等问题。

网友D:
有些MCU厂家都直接提供了FFT算法库

网友E:
FFT算法要求输入数据的长度必须为2的幂次方(例如,16, 32, 64等)。如果不是,可以使用零填充或者丢弃多余的数据。

网友F:
根据输入数据的长度和所需的频率分辨率选择合适的FFT长度。FFT长度通常是2的整数次幂,例如256、512、1024等。

网友G:
在C语言中,需要手动分配数组空间,并且在完成FFT后释放内存。

网友H:
在实现FFT时,通常采用原位计算,即在输入数组上直接进行计算,以节省内存空间。这要求在编程时注意数据的存储和读取方式。

网友I:
FFT函数的输出是一个复数数组,表示输入信号的频谱。可以将这些复数转换为幅度谱或相位谱,以便进一步分析。

网友J:
由于FFT涉及到复数运算,需要使用或者定义合适的复数数据结构来存储和处理复数。

网友K:
FFT算法对输入数据的长度有特定要求。长度必须是2的幂次,例如2, 4, 8, 16, 32等。
在进行FFT之前,确保输入数据长度符合这一要求。如果数据长度不是2的幂次,需要进行预处理,如添加零点或复制数据,以满足FFT的要求。

网友L:
在FFT算法中,逆序和旋转因子是两个重要的概念。逆序操作用于将输入数据重新排列为适合FFT算法处理的顺序;旋转因子则用于在FFT算法中计算不同频率分量的幅度和相位。在实现FFT算法时,需要注意这两个概念的正确处理和应用。

网友M:
预处理应确保数据长度满足2的幂次要求,且数据的有效部分应位于数据的前半部分。

网友N:
由于FFT涉及复数运算,需要定义合适的复数数据结构,并选择合适的浮点数类型(如float或double)以获得足够的精度。

网友O:
FFT算法通常需要额外的内存来存放中间结果,尤其是在进行大数组运算时。

网友P:
FFT算法需要一组复数作为输入。通常,这些复数表示一段时间内的信号样本。

网友Q:
输入序列的长度是2的正整数次方,这样可以使算法更高效,因为FFT算法的实现通常基于这样的长度来优化计算过程。

网友R:
为了提高FFT算法的性能,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例如,使用硬件特性实现并行计算、查表法计算辅助变量等。

网友S:
在C语言中,复数通常使用complex结构体表示,或者使用库函数如fftw3提供的数据类型。

网友T:
FFT的输入通常是一个离散时间序列,这个序列可以是实数或复数。序列的长度通常是2的幂,这样FFT算法可以高效地运行。如果不是2的幂,可以通过填充零值来扩展到合适的长度。

网友U:
FFT的输出结果是一个复数数组,表示输入信号的频谱。频谱中的每个元素对应于输入信号中不同频率分量的幅度和相位。

网友T: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减少频谱泄漏,常常会在FFT之前对信号进行加窗处理,常用的窗函数有汉宁窗、汉明窗等。

网友E:
由于FFT涉及到复数运算,因此在C语言中实现FFT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数据类型来表示复数。常见的选择包括使用结构体或数组来存储实部和虚部。

网友V:
FFT的核心是蝶形运算,它体现了算法的递归结构。在编程实现时,需要正确设计蝶形运算的结构,以确保算法的正确性和效率。

网友W:
FFT的结果表示了信号中不同频率成分的幅值和相位。注意幅度谱是对数关系而非线性。

网友S:
为了获得最佳性能,可能需要手动调整循环展开、矢量化指令等

网友Q:
T的频率分辨率由采样频率和数据点数量共同决定,公式为:频率分辨率 = 采样频率 / 数据点数量。如果需要提高频率分辨率,可以增加数据点数量或降低采样频率。

网友X:
可以考虑使用专门为特定硬件优化的FFT库,如fftw3。

网友Y:
在实际应用中,要注意处理边界条件,比如输入数据的溢出和舍入误差。

网友Z:
Fft 算法通常需要额外的内存来保存中间结果,特别是在执行大型数组操作时。

网友AA:
FFT算法有多种实现方式,包括递归实现和迭代实现等。在实现FFT算法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实现方式,并进行相应的优化,以提高算法的性能和效率。

网友AB:
为了提高FFT的计算效率,可以考虑使用一些优化技术,如位反转排序、蝶形运算的并行化等。

网友AC:
在调用FFT函数之前,输入数据已经被预处理,且在计算完成后,根据需要对输出数据进行后处理。

网友AD:
FFT 算法需要一组复数作为输入,一般来说,这些复数表示一段时间内信号的样本。

网友AE:
FFT 算法主要用于交流信号测量设计。

网友AF:
FFT 的结果代表了信号不同频率成分的振幅和相位,并指出振幅谱是对数的而不是非线性的。

网友AG:
考虑使用针对特定硬件优化的 fft 库,例如 fftw3。

网友AH:
FFT算法在测量AC信号时会经常用到

网友AI:
由于 fft 涉及复杂的操作,因此有必要使用或定义一个合适的复杂数据结构来存储和处理复杂数字。

网友AJ(2024-06-06):
为了提高 FFT 算法的性能,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例如利用硬件特性实现并行计算,利用表查找方法计算辅助变量。

网友AK:
在 c 中,复数通常使用复杂的结构来表示,或者使用由库函数(如 fftw3)提供的数据类型来表示。

网友AL(2024-07-06):
为了提高 FFT 的计算效率,可以考虑一些优化技术,如位反演排序和蝶形运算的并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