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NRF24L01多对一、多通道通讯关键代码

楼主(2023-11-18):
要想24L01多通道通讯成功,务必先单通道调试成功,并且懂得这块芯片通讯的一些基本知识。

一、基本的通讯条件
1、接收端的接收地址(RX_ADDR_Px)等于发射端的发射送地址(TX_ADDR)
2、收发端的频道一致(RF_CH)
3、收发端的发射参数一致(RF_SETUP)

二、收发模式初始化的基本步骤
Rx端初始化步骤:
1)写 Rx 节点的地址 RX_ADDR_Px
2)使能 AUTO ACK  EN_AA
3)使能通道的接收地址 EN_RXADDR
4)选择通信频率 RF_CH
5 ) 选择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Rx_Pw_Px
6)配置发射参数(低噪放大器增益、发射功率、无线速率)  RF_SETUP
7)配置 24L01 的基本参数以及切换工作模式 CONFIG
Tx端初始化步骤:
1)写 Tx 节点的地址 TX_ADDR
2)写 RX通道P0 的地址 用ACK应答 RX_ADDR_P0
3)使能自动应答 EN_AA
4)使能通道接收地址 EN_RXADDR
5)配置自动重发次数 SETUP_RETR
6)选择通信频率 RF_CH
7)配置发射参数(低噪放大器增益、发射功率、无线速率)  RF_SETUP
8 ) 选择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Rx_Pw_Px
9)配置 24L01 的基本参数以及切换工作模式 CONFIG

三、多通道通讯关键代码
接收端:

const u8 RX_ADDRESS0[] = {0xff,0xff,0xff,0xff,0x00};//通道0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1[] = {0xff,0xff,0xff,0xff,0x01};//通道1地址
//使用通道0和1通讯接收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0,RX_ADR_WIDTH);//写P0的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1,(u8*)RX_ADDRESS1,RX_ADR_WIDTH);//写P1的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3f);    //使能所有通道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3f);//使能所有通道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1,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1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 = 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delay_us(130);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发送端0:

const u8 TX_ADDRESS0[T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00}; //发送地址

//**发送端0初始化代码,使用通道0进行通讯:**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0,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TX_ADDRESS0,RX_ADR_WIDTH); //设置RX_ADDR_P0的地址,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3f);     //使能所有通道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3f); //使能所有通道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delay_us(1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发送端1:

const u8 TX_ADDRESS1[T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01}; //发送地址
//**发送端1初始化代码,使用通道1进行通讯:**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1,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TX_ADDRESS1,RX_ADR_WIDTH); //设置RX_ADDR_P0的地址,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3f);     //使能所有通道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3f); //使能所有通道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delay_us(1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四、多通道通讯关键点
1、发送端数据通道0被用做接收应答信号,因此不同通道发射端都要必须使能RX_ADDR_P0,因此需要把发送端地址写入里面。(当然除非关掉应答)
2、使能第N个的通道,前N个通道也必须被使能。
3、2~5通道与通道1共用高32位(4字节)地址,只有低8位(1字节)可以改变,且绝不能一样,如下:

const u8 RX_ADDRESS0[] = {0xff,0xff,0xff,0xff,0x00};//通道0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1[] = {0xff,0xff,0xff,0xff,0x01};//通道1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2[] = {0x02,0xff,0xff,0xff,0x01};//通道2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3[] = {0x03,0xff,0xff,0xff,0x01};//通道3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4[] = {0x04,0xff,0xff,0xff,0x01};//通道4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5[] = {0x05,0xff,0xff,0xff,0x01};//通道5地址123456
PS:如果地址宽度是2(16位),那么高8位(1字节)共用,低8位(1字节)不同。
4、接收端写各通道地址时候,必须先从低通道(通道0开始)开始写,使能地址宽度也是。

网友A:
多通道通讯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B(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C:
这个多机通信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