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通信模拟 I2C

楼主(2023-11-22):
I²C的传输协议,如果是软件模拟I²C,需要依次实现每个步骤。因此,还需要知道每一步的具体细节,比如什么时候的数据有效,开始信号怎么表示。

数据有效性

I²C由两条线组成,一条双向串行数据线SDA,一条串行时钟线SCL。SDA线上的数据必须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保持稳定,数据线的高或低电平状态只有在 SCL 线的时钟信号是低电平时才能改变。换言之,SCL为高电平时表示有效数据,SDA为高电平表示“1”,低电平表示“0”;SCL为低电平时表示无效数据,此时SDA会进行电平切换,为下次数据表示做准备。数据有效性示意图如图 19.1.2 所示.。

开始信号和结束信号

I²C起始信号(S):当SCL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转换;

I²C停止信号(P):当SCL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转换;

应答信号

I²C每次传输的8位数据,每次传输后需要从机反馈一个应答位,以确认从机是否正常接收了数据。当主机发送了8位数据后,会再产生一个时钟,此时主机放开SDA的控制,读取SDA电平,在上拉电阻的影响下,此时SDA默认为高,必须从机拉低,以确认收到数据。

完整传输流程

I²C完整传输流程如下:

① SDA和SCL开始都为高,然后主机将SDA拉低,表示开始信号;

② 在接下来的8个时间周期里,主机控制SDA的高低,发送从机地址。其中第8位如果为0,表示接下来是写操作,即主机传输数据给从机;如果为1,表示接下来是读操作,即从机传输数据给主机;另外,数据传输是从最高位到最低位,因此传输方式为MSB(Most Significant Bit)。

③ 总线中对应从机地址的设备,发出应答信号;

④ 在接下来的8个时间周期里,如果是写操作,则主机控制SDA的高低;如果是读操作,则从机控制SDA的高低;

⑤ 每次传输完成,接收数据的设备,都发出应答信号; ⑥ 最后,在SCL为高时,主机由低拉高SDA,表示停止信号,整个传输结束;

19.1.2 EEPROM 介绍
EEPROM的全称是“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即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通常用于存放用户配置信息数据,比如在开发板首次运行时,需要屏幕校准,校准后的配置信息就可以保存在EEPROM里,开发板断电后配置信息不丢失,下次启动,开发板自动读取EEPROM的校准配置信息,就不需要重新校准。

EEPROM和Flash的本质上是一样的,Flash包括MCU内部的Flash和外部扩展的Flash,本开发板就有一个SPI接口的外部Flash(W25Q64),在后面SPI接口再讲解。从功能上,Flash通常存放运行代码,运行过程中不会修改,而EEPROM存放用户数据,可能会反复修改。从结构上,Flash按扇区操作,EEPROM通常按字节操作。两者区别这里不再过多赘述,读者理解EEPROM在嵌入式中扮演的角色即可。

结构组成
EEPROM类型众多,其中比较常见是AT24Cxx系列,从命名上看,AT24Cxx中xx的单位是K Bit,如AT24C08,其存储容量为8K Bit。本开发板上的EEPROM型号为AT24C02,其存储容量为2K Bit,2*1024=2048Bit。

对于AT24C01/02,每页大小为8 Byte,对于AT24C04/08/16,每页大小为16 Byte。如图 19.1.6 所示,AT24C02由32页(Page)组成,每一页由8个字节(Byte)组成,每个Byte由8位(Bit)组成,Bit为最小存储单位,存放1个0或1。

设备地址

I²C设备都会有一个设备地址,不同容量的AT24C02,设备地址定义会有所差异,由芯片数据手册《AT24Cxx.pdf》可知,如图 19.1.7 所示。

AT24C02的容量为2K,对应上图中的第一行,高四位固定为“1010”,中间三位由A2、A1、A0引脚的电平决定,比如A2~0引脚全接地,则值为“000”,最后的最低位为读写位,0代表写命令,1代表读命令。

A2、A1、A0引脚电平需要由原理图决定,假设全接电源地,则如果需要向AT24C02写数据,则发送地址“1010 0000”,如果需要向AT24C02读数据,则发送地址“1010 0001”。

假设开发板有多个AT24C02挂在同一I²C总线上,通过这个规则,只需设计电路时,让A2、A1、A0引脚电平不同,即可区分两个AT24C02。

对于容量再大一点的AT24Cxx系列,比如AT24C04,器件地址由A2、A1引脚决定,数据空间有P0决定。比如对AT24C04的0-2K空间操作,则P0为0,对2K-4K空间操作,则P0为1。

写AT24Cxx
AT24Cxx支持字节写模式和页写模式。字节写模式是一个地址一个数据的写;页写模式是连续写数据,一个地址多个数据的写,但是页写模式不能自动跨页,如果超出一页长度,超出的数据会覆盖原先写入的数据。

如图 19.1.8 所示,为AT24Cxx字节写模式的时序,在MCU发出开始信号(Start)后,发出8 Bit的设备地址信息(图中读写位为低电平,即写数据),待收到AT24Cxx应答信号后,再发出要写的数据地址,再次等待AT24Cxx应答,最后发出8 Bit数据写数据,待AT24Cxx应答后,发出停止信号(Stop),完成一次单字节写数据。

AT24C02容量为2K,因此数据地址范围为0x000xFF,即0255,每个数据地址每次写1Byte,即8bit,也就刚好2568=2048Bit。对于1K容量的产品,数据地址范围为0x00~0x7F,最高位不会用到,因此图中数据地址的最高位为“”,意思是对于1K容量的产品,该位无需关心。

图 19.1.10 为AT24Cxx的页写模式时序,与字节写模式的差异在于,不是只发送1Byte数据,而是任意多个。需要注意,该模式不能跨页写,遇到跨页时,需要重新发送完整的时序。

值得一提的是,《AT24Cxx.pdf》里提到每次写完之后,再到下次写之前,需要间隔5ms时间,以确保上次写操作在芯片内部完成,如图 19.1.11 所示。

读AT24Cxx

AT24Cxx支持当前地址读模式、随机地址读模式和顺序读模式。当前地址读模式就是在上一次读/写操作之后的最后位置,继续读出数据,比如上次读/写在地址n,接下来可以直接从n+1处读出数据;随机地址读模式是指定数据地址,然后读出数据;顺序读模式是连续读出多个数据。在当前地址读模式下,无需发送数据地址,数据地址为上一次读/写操作之后的位置,时序如图 19.1.12所示,注意在结尾,主机接收数据后,无需产生应答信号。

在当前地址读模式下,需要先发送设备地址,待读的数据地址,接着再重新发出开始信号,设备地址,读出数据,时序如图 19.1.13 所示。

在顺序读模式下,需要先从当前地址读模式或随机地址读模式启动,随后便可连续读多个数据,时序如图 19.1.14 所示

19.2 硬件设计
如图 19.2.1 为开发板EEPROM部分的原理图,U4为AT24C02芯片,它的A0、A1、A2都接地,因此该设备地址为“1010 000X”,当读该设备时,X为1,写该设备时,X为0。

U4的7脚为写保护引脚(Write Protect,WP),当该引脚为高,则禁止写AT24C02,这里直接拉低WP,任何时候都可直接写AT24C02。

此外,I2C的两个脚SCL和SDA都进行了上拉处理,从而保证I2C总线空闲时,两根线都必须为高电平。如果没有上拉,在主机发送完数据后,放开SDA,此时SDA的电平状态不确定,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无法确定是从机拉低给出应答信号。

结合原理图可知,PB6作为了I2C1的SCL,PB7作为了I2C1的SDA。

19.3 软件设计
19.3.1 软件设计思路
实验目的:本实验通过GPIO模拟I2C总线时序,对EEPROM设备AT24C02进行读写操作。

引脚初始化:GPIO端口时钟使能、GPIO引脚设置为输入/输出模式(PB6、PB7);
封装I2C每个环节的时序函数:起始信号、响应信号、读写数据、停止信号;
使用I2C协议函数,实现对AT24C02的读写;
主函数,每按一次按键,写一次AT24C02,接着读出来验证是否和写的数据一致;
本实验配套代码位于“5_程序源码\11_通信—模拟I2C\”。
19.3.2 软件设计讲解
GPIO选择与接口定义
首先定义SCL和SDA引脚,引脚的高低电平宏定义,如代码段 19.3.1 所示。

代码段 19.3.1 模拟 I2C 引脚相关定义(driver_i2c.h)

/************************* I2C 硬件相关定义 *************************/
#define ACK (0)
#define NACK (1)
#define SCL_PIN GPIO_PIN_6
#define SCL_PORT GPIOB
#define SCL_PIN_CLK_EN()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SDA_PIN GPIO_PIN_7
#define SDA_PORT GPIOB
#define SDA_PIN_CLK_EN()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SCL_H() HAL_GPIO_WritePin(SCL_PORT, SCL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SCL_L() HAL_GPIO_WritePin(SCL_PORT, SCL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CL_INPUT() HAL_GPIO_ReadPin(SCL_PORT, SCL_PIN)
#define SDA_H() HAL_GPIO_WritePin(SDA_PORT, SDA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SDA_L() HAL_GPIO_WritePin(SDA_PORT, SDA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SDA_INPUT() HAL_GPIO_ReadPin(SDA_PORT, SDA_PIN)

接着将两个GPIO引脚初始化,使能引脚时钟,先默认设置为输出模式。SCL引脚为时钟信号,始终为输出模式,SDA引脚为数据引脚,可能输出或者输入,因此还需要编写函数实现输入、输出的切换,如代码段19.3.2 所示。

代码段 19.3.2 I2C 引脚初始化(driver_i2c.c)

/*
* 函数名:void I2C_Init(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初始化模拟 I2C 的引脚为输出状态且 SCL/SDA 都初始为高电平
*/
void I2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SCL_PIN_CLK_EN();
SDA_PIN_CLK_E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SCL_PIN;
HAL_GPIO_Init(SCL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SDA_PIN;
HAL_GPIO_Init(SDA_PORT, &GPIO_InitStruct);
SCL_H();
SDA_H(); }
/*
* 函数名:static void I2C_SDA_OUT(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配置 SDA 引脚为输出
*/
static void I2C_SDA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SDA_PIN;
HAL_GPIO_Init(SDA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名:static void I2C_SDA_IN(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配置 SDA 引脚为输入
*/
static void I2C_SDA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SDA_PIN;
HAL_GPIO_Init(SDA_PORT, &GPIO_InitStruct); }

I2C时序函数
开始信号/结束信号
参考前面图 19.1.3 所示的开始信号和结束信号编写程序。对于开始信号,首先将SDA和SCL都拉高,随后SDA拉低,再SCL拉低。对于结束信号,首先拉低SDA,拉高SCL,再拉低SDA,代码如代码段 19.3.3所示。

代码段 19.3.3 I2C 开始信号和结束信号(driver_i2c.c)

/*
* 函数名:void I2C_Start(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I2C 开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_OUT();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函数名:void I2C_Stop(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I2C 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DA_OUT();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信号/非应答信号/等待应答信号
参考前面图 19.1.4 所示,编译应答信号,如代码段 19.3.4 所示。

代码段 19.3.4 应答/非应答/等待应答信号(driver_i2c.c)

/*
* 函数名:void I2C_ACK(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I2C 发出应答信号
*/
void I2C_ACK(void) {
I2C_SDA_OUT();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函数名:void I2C_NACK(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I2C 发出非应答信号
*/
void I2C_NACK(void) {
I2C_SDA_OUT();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函数名:uint8_t I2C_GetACK(void)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1 无应答,0 有应答
* 函数作用:I2C 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
*/
uint8_t I2C_GetACK(void) {
uint8_t time = 0;
I2C_SDA_IN();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while(SDA_INPUT()) {
time++;
if(time>250) {
SCL_L();
return 1; } }
SCL_L();
return 0; }

8~23行:应答信号,在一个SDA时钟周期里,将SCL拉低;
32~47行:非应答信号,在一个SDA时钟周期里,将SCL拉高;
56~82行:等待应答信号,拉高SDA后放开SDA,读取SDA是否被拉低,如果拉低返回0,否则返回1;
发送/接收函数
最后还剩发送/接收函数,如代码段 19.3.5 所示。对于发送函数,控制SDA产生8个时钟周期,每个时钟周期里控制SDA高低电平发送1位数据。对于接收函数,控制SDA产生8个时钟周期,每个时钟周期里读取SDA高低电平接收1位数据。

代码段 19.3.5 发送/接收函数(driver_i2c.c)

/*
* 函数名: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 输入参数:data->发送的数据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I2C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cnt = 0;
I2C_SDA_OUT();
for(cnt=0; cnt<8; cnt++) {
SCL_L();
I2C_Delay();
if(data & 0x80) {
SDA_H(); }
else
{
SDA_L(); }
data = data<<1;
SCL_H();
I2C_Delay(); }
SCL_L();
I2C_Delay();
I2C_GetACK(); }
/*
* 函数名: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ack)
* 输入参数:ack->发送的应答标志,1 应答,0 非应答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返回读到的字节
* 函数作用:I2C 读出一个字节
*/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cnt;
uint8_t data = 0xFF;
SCL_L();
I2C_Delay();
for(cnt=0; cnt<8; cnt++) {
SCL_H(); //SCL 高(读取数据)
I2C_Delay();
data <<= 1;
if(SDA_INPUT()) {
data |= 0x01; //SDA 高(数据为 1) }
SCL_L();
I2C_Delay(); }
//发送应答信号,为低代表应答,高代表非应答
if(ack == 0) {
I2C_ACK(); }
else
{
I2C_NACK(); }
return data; //返回数据
}

14~31行:循环8次,每次循环:
– 16行:先拉低SCL;
– 19~26行:将输入的数据data与0x08且运算,得到最高位的值,从而控制SDA输出对应的高、低电平;
– 27行:将data左移一位,得到次高位;
– 29行:拉高SCL,让SDA处于稳定期,从设备即可获取SDA的值;
35行:等待从设备的应答信号;
53~65行:循环8次,每次循环:
– 55行:先拉高SCL,此时认为从设备控制SDA电平,处于稳定期;
– 58行:将data左移1位,以确保收到数据按最高位在前存放;
– 59~62行:读取SDA电平,如果为高,保存到data当前最低位,否则data最低位默认为0;
– 63行:SCL拉低,此时从设备继续控制SDA电平变化
66~74行:根据传入的参数,决定是否发送应答信号;
整个I2C协议函数中,经常用到“ I2C_Delay()”来实现SCL时钟周期。对于AT24Cxx,由其芯片手册可知,时钟脉冲宽度(Clock Pulse Width)需要大于5us,也就是SCL如果刚变为高电平,需要等待至少5us才能变为低电平,因此定义“ I2C_Delay()”为5us以上即可。

#define I2C_Delay() us_timer_delay(5) // Clock Pulse Width >5us
1.
这里的“us_timer_delay()”可以由定时器提供,也可以使用循环提供,前者精度更高,效果更好。定时器的介绍在后面章节,本章不作分析,延时函数的两者方式如代码段 19.3.6 所示。

代码段 19.3.6 延时函数的实现(driver_timer.c)

#if 0
/*
* 函数名:void us_timer_delay(uint16_t t)
* 输入参数:t-延时时间 us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定时器实现的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 t us,为了缩短时间,函数体使用寄存器操作,用户可对照手册查看每个寄存器每一位的意义
*/
void us_timer_delay(uint16_t t)
{
uint16_t counter = 0;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htim, t);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 counter);
HAL_TIM_Base_Start(&htim);
while(counter != t)
{
counter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
}
HAL_TIM_Base_Stop(&htim);
}
#else
/*
* 函数名:void us_timer_delay(uint16_t t)
* 输入参数:t-延时时间 us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延时粗略实现的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 t us
*/
void us_timer_delay(uint16_t t)
{
uint16_t counter = 0;
while(t--) {
counter=10;
while(counter--) ; } }
#endif

AT24C02读写函数
编写好I2C协议函数后,参考AT24C02手册编写读写数据函数,如代码段 19.3.7 所示。

代码段 19.3.7 读写 AT24C02 一字节数据(driver_eeprom.c)

/*
* 函数名:uint8_t EEPROM_Write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 输入参数:addr -> 写一个字节的 EEPROM 初始地址
* data -> 要写的数据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EEPROM 写一个字节
*/
void EEPROM_Write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
/* 1. Start */
I2C_Start();
/* 2. Write Device Address */
I2C_SendByte( EEPROM_DEV_ADDR | EEPROM_WR );
/* 3. Data Address */
if(EEPROM_WORD_ADDR_SIZE==0x08) {
I2C_SendByte( (uint8_t)(addr & 0x00FF) ); }
else
{
I2C_SendByte( (uint8_t)(addr>>8) );
I2C_SendByte( (uint8_t)(addr & 0x00FF) ); }
/* 4. Write a byte */
I2C_SendByte(data);
/* 5. Stop */
I2C_Stop(); }
/*
* 函数名:uint8_t EEPROM_Read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pdata)
* 输入参数:addr -> 读一个字节的 EEPROM 初始地址
* data -> 要读的数据指针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EEPROM 读一个字节
*/
void EEPROM_Read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pdata)
{
/* 1. Start */
I2C_Start();
/* 2. Write Device Address */
I2C_SendByte( EEPROM_DEV_ADDR | EEPROM_WR );
/* 3. Data Address */
if(EEPROM_WORD_ADDR_SIZE==0x08) {
I2C_SendByte( (uint8_t)(addr & 0x00FF) ); }
else
{
I2C_SendByte( (uint8_t)(addr>>8) );
I2C_SendByte( (uint8_t)(addr & 0x00FF) ); }
/* 4. Start Again */
I2C_Start();
/* 5. Write Device Address Read */
I2C_SendByte( EEPROM_DEV_ADDR | EEPROM_RD );
/* 6.Read a byte */
*pdata = I2C_ReadByte(NACK);
/* 7. Stop */
I2C_Stop(); }

参加前面图 19.2.1 和图 19.1.13 所示的介绍时序,编写AT24C02一字节读写程序。

9~33行:写AT24C02一字节数据;
– 12行:发送I2C开始信号;
– 15行:发送AT24C02的设备地址,最后一位表示写操作;
– 18~26行:根据EEPROM型号,调用不同的数据地址长度设置函数(AT24C01/02为8位,AT24C04/08/16
为16位);
– 29行:发送数据;
– 32行:发送I2C停止信号;
43~73行:读AT24C02一字节数据;
– 46行:发送I2C开始信号;
– 49行:发送AT24C02的设备地址,最后一位表示写操作(接下来要写数据地址);
– 52~60行:根据EEPROM型号,调用不同的数据地址长度设置函数(AT24C01/02为8位,AT24C04/08/16
为16位);
– 63行:再次发送I2C开始信号;
– 66行:发送AT24C02的设备地址,最后一位表示读操作;
– 69行:读取AT24C02数据,且无需ACK;
– 72行:发送I2C停止信号;
实现了对AT24C02单字节的读写,还需要实现多字节的读写。多字节读写可以通过AT24Cxx的页写模式和顺序读模式,实现多个数据的连续读写。在页写模式时,需要程序上设置,不能跨页写,这里简单处理,直接多次调用前面的单次读写即可,如代码段 19.3.8 所示。

代码段 19.3.8 读写 AT24C02 多字节数据(driver_eeprom.c)

/*
* 函数名:void EEPROM_Write_NBytes(uint16_t addr,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z)
* 输入参数:addr -> 写一个字节的 EEPROM 初始地址
* data -> 要写的数据指针
* sz -> 要写的字节个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EEPROM 写 N 个字节
*/
void EEPROM_Write_NBytes(uint16_t addr,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z)
{
uint16_t i = 0;
for(i=0; i<sz; i++)

EEPROM_WriteByte(addr, pdata[i]);
addr++;
HAL_Delay(10); // Write Cycle Time 5ms
} }
/*
* 函数名:void EEPROM_Read_NBytes(uint16_t addr,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z)
* 输入参数:addr -> 读一个字节的 EEPROM 初始地址
* data -> 要读的数据指针
* sz -> 要读的字节个数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函数作用:EEPROM 读 N 个字节
*/
void EEPROM_Read_NBytes(uint16_t addr,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z)
{
uint16_t i = 0;
for(i=0; i<sz; i++) {
EEPROM_ReadByte(addr, &pdata[i]);
addr++; } }

需要注意的是,AT24Cxx每次写操作后,有一个写间隔,需要间隔5ms以上,因此在写多个字节时,每次写完都需要延时5ms以上。

主函数控制逻辑
在主函数里,每按一下按键,调用“EEPROM_Write_Nbytes()”对AT24C02写一串数据,再调用“EEPROM_Read_Nbytes()”读出该数据,如代码段 19.3.9 所示。

代码段 19.3.9 主函数控制逻辑(main.c)

// 初始化 I2C
I2C_Init();
while(1) {
if(key_flag) // 按键按下
{
key_flag = 0;
printf("\n\r");
printf("Start write and read eeprom.\n\r");
// 读写一串字符,并打印
EEPROM_Write_NBytes(0, tx_buffer, sizeof(tx_buffer)); // 写数据
HAL_Delay(1);
EEPROM_Read_NBytes(0, rx_buffer, sizeof(tx_buffer)); // 读数据
HAL_Delay(1);
printf("EEPROM Write: %s\n\r", tx_buffer);
printf("EEPROM Read : %s\n\r", rx_buffer);
memset((uint8_t*)rx_buffer, 0, sizeof(rx_buffer)); // 清空接收的数据
} }

https://blog.51cto.com/weidongshan/6609372

网友A(2024-01-02):
模拟之后的iic的通讯速度会降低多少呢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固有的运行稳定 还是模拟的运行稳定呢

网友C:
iic的通讯过程是不是已经非常的简单可靠了啊

网友D:
为什么现在的外部存储芯片大部分都是iic或者spi通讯方式的呢

网友E:
这个只要完全按照iic的时序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F:
模拟iic需要吧引脚配置成什么模拟呢

网友G:
需要初始化I2C通信的相关参数,如时钟速度、设备地址等。

网友H: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在没有I2C控制器或需要移植I2C协议到其他微控制器或处理器的情况下。

网友I:
模拟I2C的实现方式有多种,可以使用GPIO(通用输入输出)口模拟I2C时序,也可以使用专门的I2C模拟库或驱动程序。使用GPIO模拟时序需要手动控制SDA和SCL线的电平变化,而使用库或驱动程序可以简化实现过程。

网友J:
许多现代MCU内置了I2C控制器,可以方便地实现I2C通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内置I2C控制器的MCU,可以通过软件模拟I2C时序来实现通信。

网友K:
I2C通信协议允许多个主控制器设备存在于同一通信系统中,这使得通信更加灵活。

网友L:
在模拟I2C通信过程中,发送方需要将数据一位一位地串行发送到SDA线上,并通过SCL线提供时钟信号。接收方则需要根据SCL时钟信号从SDA线上接收数据。

网友M:
为了实现多主节点通信,需要软件来处理仲裁机制,确保在多个主节点同时尝试通信时,只有一个节点能够成功发送数据。

网友N:
在某些情况下,当硬件I2C资源不足或调试不便时,可以使用模拟I2C作为替代方案。

网友O:
硬件I2C控制器还可以提供额外的功能和优化,例如数据校验、地址过滤等。

网友:
要使用GPIO模拟I2C,开发者需要按照I2C协议规范控制GPIO引脚的高低电平变化来模拟

网友J:
在开始一次I2C通信时,需要发送一个起始条件,即SDA线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SCL线保持高电平。

网友P:
I2C通信协议基础
空闲状态:当SDA和SCL都处于高电平时,总线被认为是空闲的。
起始信号:当SCL为高电平时,SDA从高到低的变化表示开始信号。
停止信号:当SCL为低电平时,SDA从低到高的变化表示停止信号。
应答信号: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接收方会在SCL为高电平时,通过将SDA拉低一个时钟周期来应答。
数据有效性:数据在SCL的上升沿被采样,在下降沿被发送。

网友Q:
I2C通信协议只需要两根信号线,分别是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这使得连接非常简单,节省了硬件资源。

网友R:
I2C通信协议的模拟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GPIO引脚来模拟I2C时序,这种方法被称为模拟I2C。另一种是使用硬件I2C,这需要使用MCU的I2C控制器,设置好I2C控制器后,I2C控制器会自动实现协议时序。

网友S:
I2C通信协议中的每个从设备都具有唯一的地址,这使得通信更加可靠和高效。

网友T:
在多主节点系统中,通过精确的时序控制和仲裁机制,可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H:
为了实现模拟I2C,需要编写相应的软件代码来控制GPIO引脚的电平变化,以模拟I2C通信过程中的数据传输和接收。这通常涉及对GPIO引脚的读写操作、电平转换和延时处理等。

网友U:
在结束一次I2C通信时,需要发送一个停止条件,即SDA线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SCL线保持高电平。

网友V:
无论是使用模拟I2C还是硬件I2C,都需要对I2C协议有一定的理解

网友W:
在模拟I2C通信时,可以使用软件来实现这些步骤,也可以通过硬件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X:
通信模拟I2C是一种实现I2C协议的方法,适用于特定的情况和需求。

网友Y:
在模拟I2C时,需要实现I2C协议的基本时序,包括起始条件、数据传输、应答信号和停止条件等。起始条件可以通过软件控制SDA线上的电平变化实现,停止条件也是如此。数据传输时,需要按照I2C协议的规定顺序发送或接收数据字节,并正确处理应答信号。

网友Z:
在编写模拟I2C的代码时,需要精确地控制延时函数,以保证满足I2C协议所规定的时序要求。

网友AA:
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来模拟I2C协议的功能

网友AB:
通信模拟I2C是一种模拟I2C协议的方法,通过软件模拟实现I2C协议的时序。

网友AC:
模拟I2C完全依赖于软件实现,因此在传输速度和稳定性方面可能不如硬件I2C。但在

网友K:
I2C总线系统主要由两根线组成:
串行数据线(SDA):用于传输数据。

网友AD:
I2C通信协议支持热插拔功能,即设备可以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连接或断开。

网友AE:
模拟I2C的效率和可靠性可能不如使用硬件I2C控制器。硬件I2C控制器可以自动处理I2C协议的时序,而软件模拟则需要手动控制每个信号的时序和电平变化。

网友AF:
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些没有硬件I2C接口的微控制器或平台。

网友AG:
用软件模拟,所以相对于硬件I2C而言,这种模拟方法可能占用更多CPU资源,并且在繁忙系统中可能会遇到性能问题,如响应延迟增大、稳定性降低等。

网友I:
I2C作为一种成熟的通信协议,因其简单和成本效益高而在微控制器和外部设备之间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AH:
通过软件模拟I2C时序,即使是那些没有内置I2C控制器的MCU也能实现I2C通信,极大地扩展了I2C的应用范围。

网友AI:
在发送完设备地址后,可以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每次发送或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都需要等待一个ACK(应答)信号,即接收方在接收到数据后,会将SDA线拉低,表示已收到数据。

网友O:
多主节点系统中,当两个或更多主节点同时尝试通信时,I2C总线会进行冲突检测和仲裁,以保证通信的正常进行并防止数据破坏。

网友AJ:
仅通过两根线:串行时钟线(SCL)和串行数据线(SDA),就能实现总线上各器件的同步数据传送。

网友AK:
I2C通信协议采用时钟信号进行同步通信,这使得数据传输更加稳定。

网友AG:
模拟I2C通常使用GPIO(通用输入输出)接口来实现。它涉及到精确控制SDA和SCL的时序,包括起始信号、停止信号、数据位和应答信号的生成和检测。

网友AL:
必要初始化iic通讯的相干对象,如时钟速率、装备地点等。

网友AM:
iic通信协议中的每一个从装备都具备独一的地点,这使得通讯加倍靠得住以及高效。

网友AN:
iic的通信过程是不是已经很简单可靠了

网友AO:
无论是利用摹拟iic仍是硬件iic,都必要对于iic协定有必定的明白

网友AP:
iic通信协议容许多个主控制器装备存在于统一通讯体系中,这使得通讯加倍机动。

网友AQ:
在模拟i2c通信时,这些步骤可以使用软件或硬件来实现

网友AR:
在某些环境下,当硬件iic资本不敷或者调试未便时,可以利用摹拟iic作为替换方案。

网友AS:
模拟IIC很方便,不挑MCU

网友AT:
模拟iic需要吧引脚配置成什么模拟

网友AU(2024-02-02):
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外部存储芯片使用iic或spi通信方法

网友AV:
这类法子合用于一些没有硬件iic接口的微控制器或者平台。

网友AW:
The hardware i2c controller can also provide additional features and optimizations, such as data verification, address filtering, etc。

网友AX:
i2c协议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模拟

网友AY(2024-03-05):
I2c作为一种成熟的通信协议,由于其简单、性价比高,在微控制器和外部设备之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AZ(2024-07-31):
主机释放SDA线,SDA线的电平状态由从机决定。应答信号由从机发送,通常是拉低SDA线。
如果从机正确接收数据,它将拉低SDA线作为应答信号;如果没有接收到数据,它将保持SDA线为高电平。

网友BA(2024-08-31):
模拟I2C通信是指使用GPIO引脚模拟I2C总线协议,而不是使用硬件I2C模块。

网友BA: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硬件I2C模块不可用或需要在特定情况下进行调试时可以灵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