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 pid算法c程序

楼主(2023-11-18):
C语言理解代码:
//创建变量结构体
struct pid_type {
    float Kp; //PI调节的比例常数
    float Ti; //PI调节的积分常数
    float T; //采样周期
    float Ki;
    float ek; //偏差e[k]
    float ek1; //偏差e[k-1]
    float ek2; //偏差e[k-2]
    float uk; //u[k]
    signed int uk1; //对u[k]四舍五入取整
    signed int adjust; //调节器输出调整量
} pid;
//变量初始
void Pid_Init(void)
{
    pid.Kp=4;
    pid.Ti=0.005;
    pid.T=0.001;
    pid.Ki=0.6; //微分系数Kd=KpTd/T。根据实际调节
    pid.ek=0;
    pid.ek1=0;
    pid.ek2=0;
    pid.uk=0;
    pid.uk1=0;
    pid.adjust=0;
}
int PIDadjust(float ek) //PI调节算法
{
    if( gabs(ek)<0.1 )
    {
        pid.adjust=0;
    }
    else
    {
        pid.uk=pid.Kp*(pid.ek-pid.ek1)+pid.Ki*pid.ek; //计算控制增量
        pid.ek1=pid.ek;
        pid.uk1=(signed int)pid.uk;
        if(http://pid.uk>0)
                {
                    if(piduk-piduk1>=0.5)
        {
            pi.uk1=pid.uk1+1;
        }
            }
    if(piduk<0)
    {
        if(http://pid.uk1-pid.uk>=0.5)
                    {
                        pid.uk1=pid.uk1-1;
                    }
        }
    adjust=pid.uk1;
}
return adjust;
}

网友A:
一个PID算法,看起来简单,实则要把它调稳定还是不容易。

网友B:
记号,只用过比例的路过。积分微分没有使用

网友C:
调这个真的需要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