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keil5 分析map文件

楼主(2023-11-18):
一、打开map文件方法

双击工程文件名,会弹出map文件,具体如下图所示:

如果双击工程文件名,无法打开map文件,就需要重新编辑map文件的生成路径,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点击 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 ,然后在工程文件的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选择它,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点击 OK,然后点击 编译

二、map文件解析

map文件是编译器在连接之后生成的一个文件,用来反映各个函数模块之前的调用关系以及在flash和SRAM中的分布情况,了解这个文件对深入理解嵌入式软件开发有很大的帮助。

map文件输出内容配置
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含八个配置:

  • Memory Map:内存映射
  • Callgraph:图像映射
  • Symbols:符号
  • Cross Reference:交叉引用
  • Size Info:大小信息
  • Totals Info:统计信息
  • Unused Section Info:未调用模块信息
  • Veneers Info:装饰信息

map文件内容
主要包括如下五大类:

  • Section Cross References:各文件模块中函数的交叉引用
  • Removing Unused input sections from the image:移除未调用模块
  • Image Symbol Table:映射符号表
  • Memory Map of the image:内存(映射)分布
  • Image component sizes:存储组成大小
1. 勾选 Cross Reference 生成 Section Cross References

Cross Reference:交叉引用
Section Cross References:各文件模块中函数的交叉引用

各个源文件生成的模块、段(函数的入口)之间相互引用的关系。

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main.o(i.main) refers to led.o(i.LED_GPIO_Config) for LED_GPIO_Config
这句话的意思是main.c文件中的main()函数引用了led.c文件中的LED_GPIO_Config()函数。

main.o 是 main.c源文件生成的目标文件模块。
i.main 是 main函数 的入口。

2. 勾选 Unused Section Info 生成 Removing Unused input sections from the image

Unused Section Info:未调用模块信息
Removing Unused input sections from the image:移除未调用模块

对没有被调用的模块(函数)生成一个列表
Removing misc.o(i.NVIC_Init), (112 bytes).这句话的意思是misc.c文件中的NVIC_Init()函数未被调用。
最后一句话:57 unused section(s) (total 1994 bytes) removed from the image.
这句话的意思是:总共有57段没有被调用,大小为1994字节。

3. 勾选 Symbols 生成 Image Symbol Table

Symbols:符号
Image Symbol Table:映射符号表

4. 勾选 Memory Map 生成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Memory Map:内存映射
Memory Map of the image:内存(映射)分布

执行区域对应着下图的内存设置。

Base Addr:存储地址
Size:存储大小
Type:类型
Data:数据类型
Code:代码类型
Zero:未初始化变量类型
PAD:这个类型在map文件中放在这个位置,其实它不能算这里的类型。要翻译的话,只能说的“补充类型”。
Attr:属性
RO:存储与ROM中的段
RW:存储与RAM中的段
Section Name:段名
大概包含:RESET、.ARM、 .text、 i、 .data、 .bss、 HEAP、 STACK等。
Object:源文件

5. 勾选 Size Info 生成 Image component sizes

Size Info:大小信息
Image component sizes:存储组成大小

—Code:指代码的大小;
—RO Data:即 Read Only-data,表示程序定义的常量,如 const 类型(FLASH)。
—RW Data:即 Read Write-data,表示已被初始化的全局变量(SRAM)
—ZI Data:即 Zero Init-data,表示未被初始化的全局变量(SRAM)

(RW Data、ZI Data):上电后保存到SRAM中运行数据(Total RW Size)的大小
(Code、RO Data、RW Data):位于ROM中;

(RW Data、ZI Data)存储在ROM中,上电后会从 ROM 搬移至 RAM ,如下图。

网友A:
分析map文件对理解代码的编译过程有帮助。

网友B:
map文件有什么用啊

网友C:
map其实就是对应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