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164进行8通道选择控制偶尔会出现单次输出多个通道的高电平

楼主(2023-11-19):
      目前是用74HC164对多个传感器信号进行采集。通过单次输出一个高电平控制继电器导通来采集传感器数据,但是实际使用中发现偶尔会出现多个通道输出高电平的情况,通过下图异常时抓取波形看74HC164接收到的单片机信号应该是没问题的,那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一次只要输出一个高电平,所有74HC164的A、B脚连在一起,只用单片机的一个脚。

两个波形都是什么位置的?

网友A:
你这示波器的GND没接好吧  这么多毛刺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器的GND没接好吧  这么多毛刺刺

我感觉是示波器采样率不够  缩小时基波形看着就正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