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在TI官网找到历史版本的数据手册呢?

楼主(2023-11-19):
如下图所示,以        MMSPM0L1306 LaunchPad Development Kit (LP-MSPM0L1306) User's Guide (Rev. D)这个数据手册为例,最新的版本是Rev. D的版本,那么如果我想要看Rev. B版本的数据手册,如何才能在官网找到呢?

网友A:
打开TI官网主页,点击“产品与解决方案”菜单。
在“产品与解决方案”页面,点击“放大镜”图标,进入产品搜索页面。
在搜索框中输入所需查找的产品型号或类别,例如“TPS7A8600”。
在搜索结果页面,找到所需查找的产品型号或类别,例如“TPS7A8600”。
在产品详情页面,找到“文档与资源”或类似选项,进入相关页面。
在相关页面中,可以找到该产品的技术手册、数据手册等文档。如果需要查找历史版本的数据手册,可以在该页面中搜索“历史版本”或类似关键词,以获取更早的版本信息。
点击所需的历史版本链接,进入下载页面,根据提示进行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