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封装成LIB后是不是必须有.h才能调用lib里的封装函数

楼主(2023-11-20):
封装成LIB后是不是必须有.h才能调用lib里的封装函数?如果不将头文件包含进来是不是无法使用.lib里的函数呢?

网友A:
是的,一般来说,如果你将一个库封装成一个.lib文件,那么通常还需要对应的.h头文件来描述这个库的接口。

网友B:
加载一个lib文件以后,是不是一定要有个.h文件来实现调用呢?
不是的,调用要用的头文件里要包含你DLL中的导出函数或导出类,不是要用所有的.h文件

网友C:
没有头文件的话就不知道里面有啥函数了

网友D:
需要对应的头文件的

网友E:
这个技术必须学会,可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网友F:
是的,没有头文件就不知道lib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