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使用外部晶振作为PLL时钟源

楼主(2023-11-20):
按用户手册设置使用外部时钟源作为PLL参考时钟,芯片可以检测外部时钟源是否正常,可以自动切换内部时钟源,这个是一个符合使用场景的设计;
1.这边使用了3.3V供电的有源晶振,芯片使用5V供电,这样会不会因为电平不匹配导致外部时钟检测失败,芯片自动切换为内部时钟运行
2.请问怎样去确认外部时钟源正常接入,芯片使用外部时钟源运行?

网友A:
理论上问题不大,直接使用晶振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问题不大,直接使用晶振不就完了。

已经使用有源晶振进行测试,示波器实测晶振是正常起振的,只是输出波形是3.3V电平的,MCU是5V电平,不确定会不会有电平匹配问题;因为MCU会自动选择时钟,所以即使芯片正常工作,没法判断是否使用了设计的时钟源

楼主(2024-01-25):
再问一下

网友B(2024-03-11):
3.3v应该也够用了